请教个避震油的问题

楼主(2020-03-17):
避震里面有弹簧,还有油,那个油很粘,跟胶水一样,请问这个油叫什么名字

网友A:
学名二甲基硅油,1000号左右

网友:
真车的避震油通用抗磨液压油,模型不知道。

网友(2021-10-10):
二甲基硅油,粘度5万cs-10万c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名二甲基硅油,1000号左右

1000的cs粘度没有效果,得5000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0的cs粘度没有效果,得50000左右

1000#已经和洗洁精差不多浓度了。1w号已经接近牙膏,5w恐怕约等于橡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已经和洗洁精差不多浓度了。1w号已经接近牙膏,5w恐怕约等于橡胶吧

固态软而不粘手是150万cs,30万以下都能流动。我买了12500,5万和10万分别试了一下,如果是5公斤以上大飞机,粘度太低起不到作用。如果是3—4公斤左右的飞机,1万以内粘度就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