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20-03-17):
如何实现让一个舵机以可控的速度匀速无限转动?并且区分正反,对舵机进行物理改造加舵机调试器能实现吗?

网友A:
360度舵机就是的啊。你遥控,测试仪打舵一定量,他就一直匀速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度舵机就是的啊。你遥控,测试仪打舵一定量,他就一直匀速转……

上某宝十几块一个的就是吗。写着无限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度舵机就是的啊。你遥控,测试仪打舵一定量,他就一直匀速转……

还有就是比如舵机测试仪归中他就停止了对吗

网友:
舵机以可控的速度匀速无限转动?并且区分正反?可以啊,你把舵机里的控制板,反馈电位器,齿轮限位块拆了,然后用有刷双向电调控制就能实现你所要求的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