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0 威俊055大驱rc实录

楼主(2020-03-17):
时隔多日,这个人终于想起了自己的5i账号密码,更新一下最近的新作吧1/350 威俊 055型驱逐舰 + BBB套改

先上照骗:

这船是在1/150 海峰 055大驱 之后做的,深刻理解到射出件套材和玻璃钢套材的差距,有射出件做真的是太幸福了
话不多说,来看过程:
这船的RC亮点主要有:机折桨改造的焊接桨,悬挂舵,船底开口的水冷,可转动的主炮近防炮海红旗
RC清单:富斯3通接收机
        2s30a双向有刷电调
        双050电机(6v17000转)2mm轴系16mm桨
        4.5g舵机 悬挂舵
        2s700毫安自组电池(小直机电池废物利用)

机折桨改造

主要参考了1/150 055的焊接桨螺距
原理很简单,就是机折桨扭出大螺距后,加焊条补焊(防风火机烤化锡条),后期上磨针或者砂纸打磨,再用钳子扭出桨叶的曲面

侧面看,效果相当不错

悬挂舵

使用两块胶板切出形状后打孔拼合,1.5mm的板硬是插了1mm的转轴,手钻打孔真的是累死我
上色后效果还行,但实际试水发现,大角度转向时,这玩意增大了产生空泡的概率,转向半径也增加了
总接下来,模型上用悬挂舵除了增加仿真度没其他作用

水冷部分
16mm螺旋桨对于350驱逐舰来说已经算是大桨了,动力实属难配
最开始我找到了大扭力的050电机(6v9000转)非常稳定,全油门跑5min都只是温热,但航速实在是不理想
于是乎找到了转速更高的17000转的050电机,但发热问题随之而来,于是参考了@飞翔的纳尔逊 还有道长前辈的水冷船底板的设计方案

船底先开口

替换为铜板,焊接L型电机座

导热胶填缝,不想用胶水的也可以直接把铜片焊到电机上

主炮追加爬梯细节及旋转

追加爬梯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后期采用工装辅助制作,速度快了很多
0.3mm的钻头实在是用不来,我直接用尖头镊子硬戳出来的定位孔

最终效果还能接受,不过底座上的那一圈爬梯因为旋转的时候会蹭掉,放弃安装了

维护口的设计

这船在轴套焊接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维护口的问题了,威俊原本的烟囱部分分件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口子,我采用了卡扣加磁吸的方案
但因为位置太前,无法兼顾舵机和注油口,于是我打开了机库顶二层甲板的口子,同时重制了盖子

但后期发现,舵机和注油口根本没有使用到的机会,索性拆除了后维护口的磁吸和防水墙,封死了后口

近防炮
BBB的套改说明书真的是不太容易看懂炮管这里是怎么做的,而且效果图也不如我原件,最后炮管直接沿用了原件

跟主炮一样,这里也在内部固定了转轴,可以手动旋转角度

上层试水发现上层偏重,于是乎打薄上层板件降低重心,同时调整水线位置

电设防水处理

设备定妆
封盖

因为之前对威俊的定位桩进行过调整,所以对合折线这一步也比较顺利
固定开关

这里有个小插曲,用流动性强的502固定开关,胶水渗入到开关内部了,滑块被粘死,幸好大力拨开了,不然就要返工焊新的开关了
接下来就是套改的粘接

上甲板色,顺便喷上了预支阴影

救生筏及自己车的系缆桩

个人觉得铸铁用手涂会比较还原不平整的表面

遮盖

上主色

船头这里翻车了

笔刀削掉,砂纸磨完重来

起码重复了4遍
修正bug后,上水贴

追加额外细节

灯柱这里其实也用了焊接固定,但是照片上看不太出来

最后笔涂补色
完工下水,能飚能慢

055验收成功!

网友A:
漂亮,还没尝试过舰船静改动,看样子难度不比直升机小,暂时观摩学习先不入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还没尝试过舰船静改动,看样子难度不比直升机小,暂时观摩学习先不入坑了。。

改船比改直升机简单多了,特别是RC部分,只不过船的上层细节复杂点费时间精力

网友:
静动结合的高手!

网友B:
不错。高手顶还没有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高手顶还没有完工

你这都是200比例的大家伙啊

网友C:
请问,是否可以发一下零件的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
同样都是350的比例,为啥我的看着那么小呢?!另外问一句,楼主,那个舵系能不能再来点自己的照片,想参考一下,改改我的舵

网友D:
同样都是350比例,为啥我的看着那么小呢,也就20厘米左右的那种?!另外问一下,楼主,你的舵系能不能多发点细节照片,想参考一下,改改我的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否可以发一下零件的淘宝链接,谢谢

关键词我都写上了,你缺什么直接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都是350比例,为啥我的看着那么小呢,也就20厘米左右的那种?!另外问一下,楼主,你的舵系能不能多发 ...

055是大驱,比一般的350驱逐舰要长点悬挂舵的话我没拍什么照片了,主要就是切出形状后,对位,再打孔串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都是350比例,为啥我的看着那么小呢,也就20厘米左右的那种?!另外问一下,楼主,你的舵系能不能多发 ...

舵系传动你可以看我封盖前的设备位置,都是常规布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系传动你可以看我封盖前的设备位置,都是常规布局

好的,我再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055是大驱,比一般的350驱逐舰要长点悬挂舵的话我没拍什么照片了,主要就是切出形状后,对位,再打孔串轴 ...

是用的铜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词我都写上了,你缺什么直接搜吧

请问,是两个电机焊在一起连接一个电调吗

网友:
真是大神出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用的铜线吗?

1mm不锈钢轴

楼主:
大神不敢当,静态功夫还差得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