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几寸机好点?

楼主(2020-03-17):
玩过室内机,想着进阶一下,5寸感觉杀伤力有点大,希望各位大佬推荐下

网友A:
带护圈的3寸吧。

网友:
我的感受是:一、不到有人的地方;二、先飞航线,不要作死;三、熟练后,做动作前想好再做,不要连续做;四、永远温柔地飞,不要暴力。至于护圈,我认为没有必要。至于几寸机不是关键,其实都可以,只要油门温柔都行。

网友:
3~4寸  新手的话可以买个装好的套机
刚开始可以带个保护圈,飞慢点,但是室外机不要买涵道机,除了好看没啥好处

网友:
进阶3寸还可以的,不要买戴套的,如果飞场一个人都没有,感觉可以直接5寸

网友B:
我是先买的室内机,又换了个3寸室外练习,感觉足够了,技术好了可以上5寸了,前提是有场地且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买的室内机,又换了个3寸室外练习,感觉足够了,技术好了可以上5寸了,前提是有场地且安全。

3寸自己装的还是套机?

网友:
建议有动手能力的自己装,毕竟套机配置不能达到顶级,性价比低一点。
装架3寸机,可以配置暴力些,比如上1507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3寸自己装的还是套机?

我买的套机。自己装其实更好,就是焊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装机也是玩航模的乐趣之一。

网友:
看我帖子

网友C:
我是5寸入的门,现在反倒天天飞3寸。我个人觉得场地够的话5寸入门心理压力大,反而容易更快进步,小机入门虽然风险小,但是,自稳或者慢慢飞不知要飞多久才敢上5寸,或者以后就不上5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带护圈的3寸吧。

老师请教一下:
3s   1300的电池,同样的电池在4寸机上飞行5-6分钟,三寸机上飞行3-4分钟。实际上4寸机比3寸机种50g呢。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3寸机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5寸入的门,现在反倒天天飞3寸。我个人觉得场地够的话5寸入门心理压力大,反而容易更快进步,小机入门 ...

5寸机主要是场地太苛刻了,周围有路或者人基本不敢起飞,就一血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请教一下:
3s   1300的电池,同样的电池在4寸机上飞行5-6分钟,三寸机上飞行3-4分钟。实际上4寸机 ...

你电机一样么?要是4寸升力大反而更省电.我自己感觉就像1.0排量拉个1.5吨的车,和2.0排量的对比,反而2.0的更省油

网友:
2寸-3寸-5寸-3寸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电机一样么?要是4寸升力大反而更省电.我自己感觉就像1.0排量拉个1.5吨的车,和2.0排量的对比,反而2.0的 ...

电机不一样,4寸电机重,4寸用的是破风f1507  2700kv看 。三寸用的是致盈1207  5000kv电机。

4寸机整体比3寸重50g,同样用3s  1300电池,4寸比3寸多飞2-3分钟。难道是我3寸机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不一样,4寸电机重,4寸用的是破风f1507  2700kv看 。三寸用的是致盈1207  5000kv电机。

效率变好了,因为桨大了

网友:
我觉得如果场地够大够安全五寸也可以,如果不够的话3寸也行,然后看个人喜好吧

网友:
看场地吧,反正我现在已经是把5寸买了,打算搞个3寸cinewhoop那类的机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