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固件 自稳模式上升速度的疑问

楼主(2020-03-17):
为了让穿越机实现自稳飞行,推油门、飞机上升;松开油门,悬停不动。给穿越机刷了INAV固件,室外飞行时。现像如下
现像1:先打开自稳开关,再解锁,缓慢推油门,飞机极速上升。
现像2:先打开自稳开关,再打开定高开关,然后解锁,缓慢推油门,飞机极速上升。

为了减缓飞机的上升速度,在进阶调整界面,将最大定高爬升速率改为了10cm/s,如下图

改好后,继续室外飞行,和上次的现像一样,那位大佬指导一下,怎么操作可以减缓飞机的上升速度?

网友:
我和楼主同思路,在家自稳小推暴力撞房顶,我也是改成10CM的速度,还没来得及实验。。。看来自稳起飞有问题啊,我之前听说INAV自稳不能解锁,现在可以解锁的话是不是起飞速度也有问题。
楼主试试切手动起飞再自稳呢。
或者把定高最小油门那个打开,我觉得那个翻译有问题,英文版那个选项的意思是“中位摇杆悬停”,INAV的官方文档说,如果0油门自稳解锁的话,软件会自动设置一个悬停位置,一般默认是中位,但也有可能不是。

网友A:
飞机机架没装好,或者有零件有抖动,你开了定高模式就这样。关了就不会。检查机架安装。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开定高模式窜高,跟爬升速度没关系

网友:
只能跟你说,第一,气压计精度不够。第二,干扰气压计的外部因素。

第三,买更好的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机架没装好,或者有零件有抖动,你开了定高模式就这样。关了就不会。检查机架安装。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 ...

     单独开自稳,不开定高,也会极速上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独开自稳,不开定高,也会极速上升。

先说一个问题,最大爬升速率是针对导航模式,如RTH或者自动航线。这个设置再低跟你遥控控制没什么关系。

最大的可能性是机架震动问题,要排除很简单,你试试手动模式看会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如果手动也会,你可以考虑是不是油门控制问题。在悬停杆量设置油门曲线。
如果都不是,你可以截图PID页面我看看。PID里面对自稳和定高有专项设置。
如果想排除设置问题,可以把设置页面都截图帮你看下。
看你飞机自检气压计,罗盘,gps都是红色的。

还有你地面站版本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个问题,最大爬升速率是针对导航模式,如RTH或者自动航线。这个设置再低跟你遥控控制没什么关系。
...

这是PID的截图,数值全是默认的,没有修改过。方便的时候帮我看看。

连接电脑调参时,穿越机没装电池,所以GPS和罗盘是红色的,拆桨装电池后会变蓝。

手动模式试过了,状态和自稳一样,也是极速上升。后来刷了BF固件,手动和自稳都很正常。就是INAV固件不行。

方便留个Q吗?或者你加我   403007542

网友B:
装桨了吗,电机地面不装桨空转越来越快是正常的,一个是机器地面震动,另外一个因为airmode的缘故,装上桨单独自稳模式不会加速拉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桨了吗,电机地面不装桨空转越来越快是正常的,一个是机器地面震动,另外一个因为airmode的缘故,装上桨 ...

装桨了,并且,在配置界面,“保持开启AIR MODE”这一项是关闭的。

对了,有个问题请教,可以调节遥控器油门的灵敏度吗?

比如,油门由30%推到31%,飞机上升1米,更改哪里,可以上升0.5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桨了,并且,在配置界面,“保持开启AIR MODE”这一项是关闭的。

对了,有个问题请教,可以调节遥控 ...

油门没听说过有调整的,只能调整yaw pitch roll的灵敏度,用rate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桨了,并且,在配置界面,“保持开启AIR MODE”这一项是关闭的。

对了,有个问题请教,可以调节遥控 ...

airmode在GITHUB上开发者建议保持始终开启,升级到2.4固件就可以在配置页面常开了,而且有人反映不开airmode会加速蹿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PID的截图,数值全是默认的,没有修改过。方便的时候帮我看看。

连接电脑调参时,穿越机没装 ...

请问你的inav中文怎么调出来的?我下载的怎么都是英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inav中文怎么调出来的?我下载的怎么都是英文版?

INAV最新版是2.4.1   这个版本只有英文版、没中文版
我用的是2.1的版本,有中文

网友:
这情况可以这样解决,到推荐配置页面,选择一个如5寸穿越机配置,应用配置,重启。

网友(2020-05-1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同样困惑;
疑点有这么几个,共同研究下:
1)罗盘影响,我使用BN880的GPS自带的罗盘,这个是有安装方向的,我实际安装方向与网站上提供的方向刚好相反,已经校准了指向,按官方的安装与实际指向刚好调了180°。这不是重点,连接地面站可以看到,带着罗盘飞控的姿态是不稳定的,禁掉后姿态不再漂移,索性禁掉了近期拟试飞;
2)气压计精度问题,F4自带的气压计本身精度不高,在地面站中传感器中看一下曲线,一个曲线是变化、一个曲线是气压,举高放低飞机测试下看是否正常,我在气压计上粘了一块海绵减小外界风速或温度的影响,房间里试飞了下定高马马虎虎吧,但比不定高模式好很多;再就是气压计的PID,一个是位置、一个是速度,我已经修改为50,5,10和80,20,15,这个同样也需要试飞。

希望楼主早解决早爽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irmode在GITHUB上开发者建议保持始终开启,升级到2.4固件就可以在配置页面常开了,而且有人反映不开airm ...

个人觉得airmode应该不会影响,因为该模式在油门为0的时候起作用,纯粹瞎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airmode应该不会影响,因为该模式在油门为0的时候起作用,纯粹瞎分析。

对对对,您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