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装格式1400的问题

楼主(2020-03-17):
戴不了头罩,,,按照目前的装法,手抓旋翼头确定出的重心,很明显啥头罩都戴不上。如果电源线朝里感觉不好装电池啊?,又会增加磨损。我看有人的电池装的很靠里,但这样重心配不平吧,重心不对飞机自旋乱飘,之前不好飞就是这原因。你们用什么方案啊?不戴头罩飞着压力大。

还有电调不绑扎带炸机没问题吧,之前扎带绑完不够紧给拆了。。

网友:
你把电池倒过来,线朝里,就好多了

网友A:
然后电池基本全在机身里,装头罩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电池基本全在机身里,装头罩没任何问题

那这要试试吧,觉得换电池麻烦了,侧板边缘还要贴胶带。

网友B:
想一切办法调调重心。比如脚架朝前,上侧板加强片,尾舵机用小的等等

网友C:
就你图上这样装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一切办法调调重心。比如脚架朝前,上侧板加强片,尾舵机用小的等等

哦,那我这样改改,感觉重心挺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你图上这样装就好了啊

不行啊,电池伸出来的太长了,头罩下面有弧度,我觉得可能要想办法增重了。

网友D:
一直祼飞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祼飞路过

目前眼镜度数有点低,裸飞练习有点慌。

网友:
动力线朝旁边

网友:
头罩向后开孔

网友E:
头罩销掉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罩销掉一部分

额,从实用角度是个好方法,,可能买个副厂改改吧。

网友:
贴点画画纸,就不安头罩了,省得电机热。

网友:
头罩可以自己开两个孔,让头罩安装位置前移。

网友F:
重心偏一些没事的,陀螺仪会纠正的,这些可以忽略,或者头罩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心偏一些没事的,陀螺仪会纠正的,这些可以忽略,或者头罩开个孔

我电池往里移,飞机悬停就往后跑了,陀螺无法修正,只能微调遥控,头罩开孔到也行。

网友:
可以塞进去

网友:
X3的极限了,C数低的电池好放点

网友:
重心一定得调好,不然做动作时会偏得很厉害,而且桨面也不平

网友:
个人感觉,重心偏后的更好飞

网友:
个人觉得装1500电池也没有压力

网友:
重心偏一点问题不大,我基本不调重心,不过十字盘一定要平,我觉得可以看看十字盘是不是够平

网友(2020-04-29):
引用 网友F:
重心偏一些没事的,陀螺仪会纠正的,这些可以忽略,或者头罩开个孔

我以前Sab420也是,设计就有问题重心始终没法调好。这种重心不对,翻滚正反圆周航线等都没问题。一钟摆,尤其是侧钟摆。问题就出来了。要么跑尾巴,要么摆几下旋翼面就往左右跑倾斜。我用的Mb,怎么调都没用

网友G:
我的x3和楼主一模一样,一直裸飞,也炸了好几回,一直想穿衣服飞,可惜找不到方法。不然有时候真看不清楚飞机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x3和楼主一模一样,一直裸飞,也炸了好几回,一直想穿衣服飞,可惜找不到方法。不然有时候真看不清楚飞 ...

我妥协了,要练3d啊,头罩孔后移解决了问题。原装不忍心改(留着摆拍用),买的x360,感觉设计比原装好戴

网友:
换x3l的侧板,上1800的电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妥协了,要练3d啊,头罩孔后移解决了问题。原装不忍心改(留着摆拍用),买的x360,感觉设计比原装好戴。 ...

我现在是不要求重心了,勉强带上头罩,感觉自旋的时候没啥两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是不要求重心了,勉强带上头罩,感觉自旋的时候没啥两样

为啥之前我的飞机自旋转几下就跑出去。。而且悬停有后退的趋势,反正调好重心后自旋稳了

网友:
电池倒过来线朝里面装啊!戴上头罩基本上正好平衡

网友H:
我教你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  把你的电调线剪的很短 重新焊接上插头 然后你再用电池去接上去 就不会线长很多碍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教你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  把你的电调线剪的很短 重新焊接上插头 然后你再用电池去接上去 就不会线长很多 ...

好主意,但插头太靠上会不会顶到电调,以后可能会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