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D-Analyzer分析黑盒数据~!

楼主(2020-03-17):
为什么我生成的不是图片文件而是 CSV 表格文件?
系统 win10 x64
blackbox-tools-0.4.3-windows
PID-Analyzer_0.52
生成后是 .csv     .event 文件 而不是图片文件?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黑盒数据.BBL文件 必须放到blackbox toolls 文件夹下~!否则生成的就是CSV表文件~!

楼主:
如何使用此程序:
记录你的日志。至少需要20秒的时间才能提供了足够的统计数据。如果略有风,更长的日志仍然可以给出合理的结果。您可以在一个会话中记录多个日志:每个条目将产生一个单独的图。
将您的日志文件blackbox_decode.exe(Windows下载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b ... s-0.4.3-windows.zip)和PID-Analyzer.exe(Windows下载https://github.com/Plasmatree/PID-Analyzer/releases)放在同一文件夹中。您还可以通过命令行标志指定在何处找到这些可执行文件。
运行PID-Analyzer.exe(这需要几秒钟,它会建立一个完整的虚拟python环境)。交互式输入.BBL文件(将一个或多个日志放入cmd),或.BBL通过标志传递文件,例如PID-Analyzer --log one.BBL --log two.BBL直接在cli模式下运行时。
日志分为临时文件,读取,分析和临时文件再次删除。
将打开一个绘图窗口,并且.png图像会自动保存在与您输入的名称相对应的文件夹中(默认为\tmp)。
Windows可执行文件包括虚拟python环境,仅需要您将Betaflight黑盒日志文件拖放到cmd窗口中。

楼主:
如何使用此程序:
记录你的日志。至少需要20秒的时间才能提供了足够的统计数据。如果略有风,更长的日志仍然可以给出合理的结果。您可以在一个会话中记录多个日志:每个条目将产生一个单独的图。
将您的日志文件blackbox_decode.exe(Windows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b ... s-0.4.3-windows.zip)和PID-Analyzer.exe(Windows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Plasmatree/PID-Analyzer/releases)放在同一文件夹中。您还可以通过命令行标志指定在何处找到这些可执行文件。
运行PID-Analyzer.exe(这需要几秒钟,它会建立一个完整的虚拟python环境)。交互式输入.BBL文件(将一个或多个日志放入cmd),或.BBL通过标志传递文件,例如PID-Analyzer --log one.BBL --log two.BBL直接在cli模式下运行时。
日志分为临时文件,读取,分析和临时文件再次删除。
将打开一个绘图窗口,并且.png图像会自动保存在与您输入的名称相对应的文件夹中(默认为\tmp)。
Windows可执行文件包括虚拟python环境,仅需要您将Betaflight黑盒日志文件拖放到cmd窗口中。

这个yaw 的P值不够 需要增加~!5-10左右~!

网友:
还有路径必须是英文,中文不行

网友(2021-12-08):
请问老师: PID-Analyzer 软件能用于pix4的ardupilot固件的日志分析吗?谢谢!

网友:
请问老师: PID-Analyzer 软件能用于ardupilot固件的日志分析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