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av穿越机罗盘安装调试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0-03-17):
目前弄了台mark4刷inav固件,在设置罗盘时总感觉机头数值一直在摆动,是不是罗盘受到干扰了?请大佬指点

楼主:
还有我发现在通电时插拔usb的瞬间1号电机会转动,固件是2.3.3的,会不会是固件bug?

楼主:
自顶。。。。固件降级之后就可以校准了。。。

网友A:
这个固件罗盘校准有问题,你校准以后不要保存,随便点开其他设置页面,然后再返回校准页面,这时候你就发现校准数据出来了,然后保存

网友A:
另外gps没屏蔽罩可能电机通电以后会有干扰,还有alt模式有可能出现窜天现象,我在家已经窜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gps没屏蔽罩可能电机通电以后会有干扰,还有alt模式有可能出现窜天现象,我在家已经窜一次了

罗盘的问题我已经搞定,一开始用默认pid自稳起飞螺旋升天。。。。使用了一个5寸机的预设pid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罗盘校准有问题,你校准以后不要保存,随便点开其他设置页面,然后再返回校准页面,这时候你就发现 ...

这样子啊!我每次校准完都保存的。。回去试下,谢谢

网友(2022-02-18):
罗盘距离机身多远才能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