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妙550装机笔记

楼主(2020-03-17):
飞机到手几天,夜以继日,得空即奋战,终于装完服役。
仅分享一下装机的一些过程及个人感受。由于手法拙劣,很多不足之处,各位不要效仿。装机贴书写经验不足,请见谅。希望各位大佬指正。
飞机、电设都是根据目前个人喜好选购。
开箱:
包装就是这样的,桨托挺大的,目测可以用在700上

引用说明书

电池

电调是这样固定的。

旋翼头、十字盘套件,都是假组好的,要一一检查每个螺丝并上胶、轴承上轴承胶、推力轴承、横轴胶圈上润滑脂,螺丝打胶不必大力拧紧。

一些细节,整个旋翼头套件表面挺光滑、亮光处理。看起来做工精致。

旋翼头套件组装完毕

电机,有两层轴承,中间通过连杆连接。

半个机身,里边是出厂预铺的电调信号线和BEC线,这个设计以及电调仓空间都是完美搭配好*120A、130A。由于楼主用的是其他电调是焊在内部的BEC线,这根线用不到就拔掉,又因为BEC线不够长、手头没有延长线,走内线不够长,所以这个线槽只能放弃。

两片机身合影,550尾管固定座里边有两片垫片,因为550尾管更细。装600要去掉垫片。

图中的小白线是静电线,连接尾管和电机座,排除尾巴静电。

中间省略一万张图,旋翼头、机身、大齿盘组装完毕。

来点细节图

电池仓部分的侧板

装起来太起劲,又省略了一万张图,引用说明书吧!

调整皮带松紧、尾波箱水平。机身初步成型。

继续组装、上电设。

再引用说明书

布线完毕,转一转。特别说明,其实这架飞机完全可以全部走内线,只是楼主手头没延长线,BEC线必须走外线才能到接收机。
楼主电池线不够长,只能外挂。正常A*150插头可以固定在机身上。

调试完毕,正式入列!

整体来看这架机做工不错,设计方面就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飞机完美兼容好*120、130,K**815,若采用这些电设、加以合适长度的线材,完全可以做到全走内线,电池插头固定座孔位为A*150尺寸。
注意事项:1.拧在塑料里的螺丝到位即可,大力有滑牙可能。2.装机一定要仔细看说明书,说明书写的挺详细,务必按说明书顺序装,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装完之后不带桨70%油门震动146,80%震动213,装机手艺有待提高。

楼主:
配件包都标有对应的说明书页码,所以按说明书顺序装简单准确。

网友:
飞机震动如何,上小桨。尾波箱最后的铝柱,说明书要求加1-2个0.1mm垫片有加吗?

楼主:
加了,上尾桨震动200以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上尾桨震动200以内

羡慕。我的没加垫片,拧紧了侧板能看出歪的,不上桨夹震动都400-500。不加,尾轴处侧板间隙少0.2mm。在等垫片。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B:
加电池多重啊,来个飞行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电池多重啊,来个飞行视频看看。

3.1KG左右,稍后贴一个其他人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我的没加垫片,拧紧了侧板能看出歪的,不上桨夹震动都400-500。不加,尾轴处侧板间隙少0.2mm。在等 ...

那肯定要多加点,侧板要平

网友C:
为什么我的是3.24KG,是PRO版本,多了几样金属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是3.24KG,是PRO版本,多了几样金属件而已

电池用格式5300,原厂KST套装、奥地利马达、好盈120、Kbar。3.1KG

网友D(2020-05-10):
个人挺喜欢这飞机的,不知道主轴能不能换成LOGO或其他品牌的?最好横轴也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挺喜欢这飞机的,不知道主轴能不能换成LOGO或其他品牌的?最好横轴也可以换

妙的主轴、横轴没毛病啊

楼主(2021-05-27):
引用 网友E:
标舵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了,上尾桨震动200以内

震动是怎么测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震动是怎么测出来的啊

看陀螺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震动是怎么测出来的啊

K8插上蓝牙模块,手机连接就能看得到实时振动值,如果连电脑的话飞行下来不能断电,插电脑连接软件再日志里可以看得到

网友G(2021-12-01):
楼主,那600和550有什么不一样,600可以用5200mah的6s电池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那600和550有什么不一样,600可以用5200mah的6s电池么

如果只是悬停和普通翻两下当然可以,如果要做其他暴力的3D动作,电池和电调都死得快,我现在杂交的KDS600用的凤凰80A 高压电调,亚拓700MX 510电机 ,两组3300 MAH 6S电池串联

网友(2022-02-12):
引用 网友H:
如果只是悬停和普通翻两下当然可以,如果要做其他暴力的3D动作,电池和电调都死得快,我现在杂交的KDS600 ...

那不得上130A,贵一倍

网友G:
如果没有bec,设备电放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