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款穿越机模拟器

楼主(2020-03-17):
赛道都是历届比赛赛道

画面媲美模拟图传

还可以设置重置与解锁

炸机后的画面,是不是跟真机很像。

飞远后图传画面效果跟真机一样

steam最近上线的一款穿越机模拟器,最重要的是免费滴。关键词:flowstate

网友:
有mac版的吗

网友A:
我下载了,怎么连遥控器呀,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怎么连遥控器呀,没弄明白。

举例:把油门上下拉动,看下边第几个信号值在变动,就把上边油门通道后边的数字改成几,其他一样做一遍。

楼主:
没注意看,你进steam自己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Win7的机器运行不了?
打开就显示“UPBGE已停止工作”,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2020-11-13):
FlowState有mac版,要上github自己下载,当然下载速度正常来说是非常非常慢的,你懂的。

网友:
图传的干扰画面真的逼真。

网友B:
和liftoff比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liftoff比怎么样?

下载试试,越防真,越能降低玩机风险

网友:
我用乐迪AT10II连接,方向通道遥控器不能控制,变成一个开关键控制了,不知道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