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死亡翻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17):
飞了几十块电池都很流畅,但前几天突然出现死亡翻滚。幸好在很近距离低空坠落,换了一个桨后飞了几个起落又是正常。回放显示信号都是满格。
望大神指点迷津。
配置如下:
大疆高清套装开Fcc模式 格普mark3机架  大通曼巴f722se飞塔  致盈2306的2550kv电机  格式1550mha100电池。
付眼镜端录制的飞行视频,天空端没有插卡录制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老手说的永远不要在别人头顶飞

网友:
换飞控就好了

网友A:
没信号应该是直接锁定不会翻滚,多半电调的锅

网友:
被人用能量枪打了。

网友B:
年轻人胆子就是肥,一把油就到高层边上刷楼了。
飞机有点抖,调一下装机,特别是飞控减震。
用的啥控啥接收呢?dji套装控吗?

网友:
我的也是大通的f7正常飞 新手飞行还是自稳   也不敢浪掉头后没两秒突然自己死亡翻滚   眼镜短袖显示图传和控信号都接近满的  当时刚好人家工地宿舍  幸好没砸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轻人胆子就是肥,一把油就到高层边上刷楼了。
飞机有点抖,调一下装机,特别是飞控减震。
用的啥控啥接 ...

用的大疆全套遥控器 天空端 和眼镜,操作方便些。武汉还封着呢,到处看不到什么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信号应该是直接锁定不会翻滚,多半电调的锅

老师请教一下:
3s   1300的电池,同样的电池在4寸机上飞行5-6分钟,三寸机上飞行3-4分钟。实际上4寸机比3寸机种50g呢。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3寸机有虚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请教一下:
3s   1300的电池,同样的电池在4寸机上飞行5-6分钟,三寸机上飞行3-4分钟。实际上4寸机 ...

老师不敢当。这个现象是因为 电机转速越低,桨越大(在电机与桨适配的情况下),效率就越高,3寸机比4寸机转速高桨小,所以效率低时间短,这电池放5寸机上说不定时间更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大疆全套遥控器 天空端 和眼镜,操作方便些。武汉还封着呢,到处看不到什么人。

道听途说,仅供参考。大疆的控可以换一下。
其实,2.4G的遥控在城市里被干扰的机会本身就很多

网友D:
电调让我问你以下,送的点解电容你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不敢当。这个现象是因为 电机转速越低,桨越大(在电机与桨适配的情况下),效率就越高,3寸机比4寸 ...

感谢老师,认真讲解。手动比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让我问你以下,送的点解电容你装了吗?

没装,上的4s电池。好像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道听途说,仅供参考。大疆的控可以换一下。
其实,2.4G的遥控在城市里被干扰的机会本身就很多

飞行过程中我仔细观察过,在开了fcc模式后,图传信号比控的信号衰减得快所以没用黑羊。但是如果不开fcc模式,遥控信号就会比图传信号掉得快很多。
我一般看到图传信号掉到一格就马上返回,这时一般遥控信号都在二格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装,上的4s电池。好像没影响

等你的陶瓷电容大部分出现了肉眼无法辨别的裂缝时,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装那颗点解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你的陶瓷电容大部分出现了肉眼无法辨别的裂缝时,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装那颗点解电容了

好吧不偷懒了,安全起见还是焊上。

网友:
可能突然失去信号,再加上失控保护设置不对。可以试试把失控保护设置到自稳,油门设到悬停或者稍微降落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