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训练机1800mm大号守护者开箱测评

楼主(2020-03-17):
FMS品牌有一款1200mm守护者令很多模友印象深刻,独特的使用了弹簧作为前起落架的一部分,让很多害怕降落的玩家都可以大胆飞行。

目前守护者系列有大、中、小三款机型,本次航模情报局带来的是最新款1800mm大号守护者的测评。

视频时长8分钟,建议在WIFI下观看哦~

作为一架如此尺寸的机型,1800mm守护者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PNP版本售价仅1188元,搭配浮筒再增加100元,可以说是花小成本玩大飞机

两层的泡沫包装,所有部件排列整齐,对机体有着非常好的保护。PNP版本的安装程度很高,舵机电机等配件均安装完毕。

阅读说明书后就可以开始安装了。所需工具也很简单,2.0mm内六角螺丝刀、尖嘴钳或者球头钳,安装不需要任何胶水。

可选配的泡沫浮筒

  • 起落架
前起落架从下方插入机身,从设备舱中安装摇臂。材质为CNC工艺的铝合金,外观精致,但避震没有阻尼,飞机在降落时容易弹跳。避震顺滑度欠佳,压缩避震能明显感觉到金属之间的摩擦,不过对于这架飞机来说影响不大。

主起落架为钢丝材料,外侧安装有仿真塑料片,插入机身底部的后槽中(另外两个槽为浮筒起落架安装位)。塞入塑料件,拧四颗螺丝即可。底座强度很大,重着陆也不会导致机体变形。

前后起落架均向前倾斜,能够降低重着陆和弹跳时起落架和安装座折断的风险;前起向前倾斜还能增强地面滑跑的灵活性,不过要注意高速滑跑转向时飞机会侧倾的问题。

  • 尾翼
平尾垂尾的组装仅需安装两个螺丝、垂尾舵机插头和升降舵连杆,并且垂尾根部使用了大量的塑料材质,多次拆装也不用担心尾翼变软变松。拆掉尾翼的机身还是很便携的。

升降舵连杆球头扣较紧,安装需使用球头钳或尖嘴钳,但玩直升机使用的球头钳尺寸不太合适。

  • 螺旋桨
机头部分需安装螺旋桨和桨罩,使用螺丝刀拧紧螺母。桨罩的固定方式采用油机桨罩形式,螺母前端加工了螺纹,从中间拧一颗螺丝安装。

机头还有着陆灯的设计

  • 机翼
机翼舵机线和航灯线被集成在了翼根处的插头上,省去了每次拆装接线的烦恼。对插机翼,四颗螺丝,两侧斜撑卡扣,即完成了机翼的安装,非常便捷快速

由于斜撑的作用和超长的主梁,机翼整体强度非常好,几乎媲美木质飞机。使用了翼尖下垂的设计,理论上能够降低失速速度,还可以增加副翼舵效。相比小守护者,这架飞机增加了襟翼,舵面的细节做工也非常精细。

翼尖安装有闪烁航灯,增加了美观度,但亮度欠佳。斜撑与机翼连接处为螺丝安装,不可快拆,在搬运时要小心碰断斜撑。

不可快拆的斜撑与机翼连接处

  • 调整
该机标配安装有FMS锐飞飞控系统,有自稳、手动、增稳三种模式可以切换。双舵机的通道均使用Y线连接至飞控,如果接收机支持SBUS,只需连接SBUS插头和襟翼插头即可(测评使用了frsky TFR8接收机)。对于入门玩家来说,使用Y线降低了很多接线和调整难度,但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调整精度

飞机调整上很简单,在遥控器中调好正反向、动动微调,再拧拧连杆,再参照说明书设置舵量就行了(根据个人喜好再设置曲线);使用襟翼的话还要设置一下襟翼舵量和推杆联动。整架飞机的连杆均使用了塑料材质球头扣,初次安装精度不错,但容易磨损。而且小编在调整时发现其松紧不一,常规的球头钳尺寸并不合适,拆装有些困难。

1800mm守护者使用了40倍率EPO泡沫材料,有着极佳的硬度和美观度。舵机等配件的使用和安装也很用心,可靠度很高;不过17g舵机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我的暴力飞行。

小编发现,这架被FMS定义为入门训练机的守护者,其实是一架赛斯纳像真机。从飞机气动设计、机翼机身等形状、排气口、天线、起落架等与赛斯纳152对比,不难发现几乎一模一样

赛斯纳152运动飞机

所以在经过简单的改装和调试后,其实也是进阶训练老手休闲的飞机。在下期的飞行测评中,航模情报局将为大家带来1800mm守护者的进阶改装测试。

飞行测评  敬请期待~

网友A:
专业啊,期待下期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啊,期待下期大作

谢谢支持,回头做飞行测评

网友:
飞机很漂亮,心动了一下下,忍住,一定要忍住,但就怕TM忍不住啊。

网友B:
这起落架比小守护者效果差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起落架比小守护者效果差一截

但是外观还是非常漂亮的,而且这飞机翼载荷很低,着陆可以飘的很慢,前起避震几乎用不上

网友:
飞机好漂亮,等待改装贴。

网友C:
玩炸了一架,又入了一架。总体上是比较好玩的,体积大,升力好,爬升性能好,电池舱容量大,做工比较好。个人玩过5300mah和2200mah的电池,都能飞,小电池得顶到最前面,大电池随便。
但是,也不是没有问题:
1,前起落架角度没法调整,只能调舵机摇臂(调了也没卵用),要么左偏要么右偏,最后只能通过方向舵配平来调;另外前起落架用的9g塑料齿舵机,感觉有点小了,尤其用大电池的时候;
2,后主起落架是钢丝的,重降会变形的,尤其用大电池的时候;起落架潦草,新手需要适应一下的,尤其用大电池的时候,一定练好起落再换大电池;
3,用大电池的话,起落一定要用襟翼和襟翼升降舵混控。在调好襟翼升降舵混控后(襟翼全开,升降舵推杆补偿30%;半襟翼,补偿15%)。全襟翼着落,可以实现比较低的触地速度,前后起落架受损的几率比较小。姿态也漂亮;4,这个飞机前头有50g的配重铁块,取下比较费劲。改远航机的,还是建议抠掉(虽然比较费劲)。
5,电调最好用胶带往侧面固定一下,否则电调外皮是接触前轮方向传动的,时间长会磨。
不喜欢这个起落架的,还是建议玩Pa-18。

这个1.8m守护者的机舱布局很好,比较适合爆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炸了一架,又入了一架。总体上是比较好玩的,体积大,升力好,爬升性能好,电池舱容量大,做工比较好。个 ...

谢谢,我的飞行测评会进行一下参考,前轮转向这个问题可以接接收机的独立通道,就不用飞控了,我的飞行测评中会进行介绍,所有舵机插独立通道,调整可以更精确
电调的问题我也发现了,机舱空间那么大还不如放在上面哈哈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

网友D:
漂亮  一直想入个水机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  一直想入个水机玩玩

这架飞机加浮筒我会单独做一次测评,敬请期待

网友:
这种前起落架缓冲减震效果几乎为蛋,还不如普通的外挂弹簧的跪式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