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啥型号的

楼主(2020-03-18):
以前玩飞机买了个富斯的r9a接收机,前几天拿来用的时候电源线接反了,烧了一个芯片,找了半天不知道啥型号的,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看一下

网友:
从左到右分别是gnd,vin,vout。查查sot89封装的78l33或者me6209或者ams1117.哪个引脚定义能对上换哪个就行。输出选3.3v的。

网友:
应该是3.3v的稳压

网友:
你这字看不全,找个好的来看看

网友:
我的ia6b之前也是接反了电源烧了,炸了个钽电容,现在还没修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