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下水已完工)新人刚玩船,请教大佬艇 3674 120A

楼主(2020-03-18):
已完工 图片在18楼
感谢各位

艇 3674 120A

请教装船问题:
1. 这船如何确定底部出轴距离,30%左右?
   求分享开孔经验,如何开出漂亮合适的孔。

2.如何弯轴套,已经弯费好几套,一直调不对,浆总是向下不水平。虽然买了店家已经帮弯好的,但是角度总是调不对。很头痛的问题,翻遍论坛也没找到关于这个的技术贴。

3. 好硬电调自带串联,如果想保留串联,又想自由交替单线使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4. 还有个**问题,高精度联轴器和电机连接太死,太深了,拔不出来

开的太靠后了…又在前面重新开 这个补上

怎么都拔不动

网友A:
用热风枪加热联轴器让其膨胀,就应该能取出

网友B:
找个台钳夹住联轴器 从另外一边用细一点的轴冲出来。硬拔搞不好会损坏电机

网友C:
拆掉机米之后,用大一字改锥插到连接器和电机轴的接缝处,均匀用力转动改锥,可以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加热联轴器让其膨胀,就应该能取出

好的谢谢

楼主:
这个似乎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台钳夹住联轴器 从另外一边用细一点的轴冲出来。硬拔搞不好会损坏电机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掉机米之后,用大一字改锥插到连接器和电机轴的接缝处,均匀用力转动改锥,可以取出

试过了 感觉会磨损就没有继续

楼主:
有老师傅大腿可以分享弯轴和开孔的经验吗?

网友D:
软轴轴套一般用铜管或薄壁不锈钢,慢慢来一般很好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老师傅大腿可以分享弯轴和开孔的经验吗?

1、灌砂法(往里灌细砂)
2、软轴(插入弹簧轴)

===都不会===

TB“铜管折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轴轴套一般用铜管或薄壁不锈钢,慢慢来一般很好弯的!

嗯嗯就是角度来掌握不好 用的对轴套一体座 所以对角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你不会是配错零件了吧?

网友:
多多发图片呀

网友E:
有一个同样的船,买的成品,原装二极3660电机效率太低了,发热很大,后改四极3660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上盖板合缝不在一个平面,贴胶带很费力,船自重也大一些,4S最好成绩跑了67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同样的船,买的成品,原装二极3660电机效率太低了,发热很大,后改四极3660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上盖板 ...

是的 我的完工了 自重比较大 我上的6S 还没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灌砂法(往里灌细砂)
2、软轴(插入弹簧轴)

哈哈谢谢 已经完工了 淘宝买了个弯管器质量太糟糕了 一弯就憋 罐沙法是啥意思啊哈哈哈

楼主:
第一条自装 算是完工了 莫名喜欢满身贴纸

网友:
我是玩像真船的模友,开孔的问题确实很头疼,经过的我的摸索,觉得有以下经验供交流:

最重要的是首先要确定船的定位,是像真还是竞速?竞速一般都是滑行艇,轴系一般都是在后方,像真则更多是浮力艇,轴系多在船身下后方。

以我玩的像真船为例,船底开孔的位置和轴系的入水角度直接相关,而轴系的入水角度则和电机的参数直接相关。如果电机是高速功率型(我的经验是10000rpm以上),则入水角度肯定较小,因为不能用超过电机直径的桨,否则很容易烧电机,那船底开孔的位置需要相对靠艏部,入水角度可以用正切和桨的半径大体计算出来。反之,若电机是扭力型的低速电机(我的经验是6000rpm以下),轴系的入水角度则需要适当大些,以防较大桨叶和船底碰撞,那开孔的位置可以适当靠艉部。

对像真船来说,因为一般舵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为了有良好的舵效,舵一般会尽量远离船的重心,以期获得最大的转弯力矩,而舵一般紧邻着桨叶,同样是为了获得较佳的舵效,所以一步一步慢慢倒推,基本上开孔的位置也就确定了。

其实开孔解决了之后,会发现电机轴和轴系的同心度更难解决,扭力型的电机还好,功率型的电机因为转速高,对同心度更加敏感。若电机出轴和轴系同心度不高,即便用了柔性联轴器,异响、噪音、异常磨损,异常震动,电机过热也会常伴左右。

以上为个人经验,多指教!

网友:
楼主的轴装得太正了。
给些老图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