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池上平衡头时,不小心接错了两根线,把A6充电器搞坏了??

楼主(2020-03-18):
今天飞完发现有块电池的平衡头中有一个位置脱落了,正好手上有多余的空平衡头,于是就动手换了一个
四根黑线是按顺序排列的,电压不一样,接的时候粗心把其中两根接错了。
插上A6充电器发现充不了电,反复试了几次,开始还怀疑是充电保姆有问题,现在直接拿充电板接好的电池也充不了电了,A6充电器刚接通不接任何设备有两组还在显示电流
唉。。。。真是血的教训呀!电池接好了,没用万用表再检查一下!!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直接导致充电器损坏,不知道是否可修?

网友A:
下次记得拆一换一,可避免线序问题,也可防止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记得拆一换一,可避免线序问题,也可防止断路

是呀!!后悔死了。。。

网友B:
如果想一次性拆掉平衡头,记得贴签并标记。更换好平衡头之后,要先用万用表再检查一下电压是否正常,不要马上就充电

网友:
A6不应该这么脆弱吧

网友C:
霍霍,昨天刚出过这个问题,不过好在接好之后我先用BB响插了一下。不过话说A6这样也不应该会坏吧。
图片显示是有两片芯在充电,如果接错线的话这样显示也是对的 ~

网友:
你把线改回去看看,或许是检测到电压问题不工作了。

网友:
拆一换一不会错也不会有短路的风险

网友:
1.接完线后养成用万用表的习惯
2.A6接反坏不了,有保护的,你再用万用表量一 下线

网友D:
a6应该没问题,听你说的意思大概是和其他好电池并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电保姆线路烧毁,或者平衡线烧断(两个电池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一次性拆掉平衡头,记得贴签并标记。更换好平衡头之后,要先用万用表再检查一下电压是否正常,不要马 ...

保险点跟别的电池对比一下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a6应该没问题,听你说的意思大概是和其他好电池并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电保姆线路烧毁,或者平衡 ...

现在查下来  电池都没有问题
可能保姆或是充电器有问题,或者都有问题
已经发给厂家去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霍霍,昨天刚出过这个问题,不过好在接好之后我先用BB响插了一下。不过话说A6这样也不应该会坏吧。
图片显 ...

不接任何设备,就充电器连接电源   就这样子

网友:
我每次插错都烧的是外接的充电板,a6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