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难道是失控王?

楼主(2020-03-18):
这个控之前一直飞无动力,最近整了个电滑居然200米不到就失控了。测试了一下才发现,那个信号50米就一格都没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呗!

买的新控,都没怎么用。

网友B:
at9?那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9?那正常

正常?之前一直了几年MC的控,只要不是接收机故障,基本没出息失控的现象。这个难道这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9?那正常

AT9s

网友C:
乐迪嘛,看开了就好,换个控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D:
我的AT9s除了人为,没有失控过。

网友E:
我飞几年了at9s没有失控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迪嘛,看开了就好,换个控就什么都解决了

都不敢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AT9s除了人为,没有失控过。

你没看看那个信号?我的怎么有时候几十米就没了?

网友F:
找找别的原因,或许是其他的地方出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飞几年了at9s没有失控过啊

刚才做了个拉距,信号在400米左右就消失了,但舵机还能遥控。关键是这个不是很稳定,有时候几十米就会没有信号。这个发射功率有没有可以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找别的原因,或许是其他的地方出了错误

之前摔过一次,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之前摔过一次,应该不影响吧。

地面可以400米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找别的原因,或许是其他的地方出了错误

绝对不是操作的问题,新改好的飞机刚刚飞了两个起落,我也就调一下襟翼的量,基本都调好了,转弯角度不大,轻打了一下方向舵,飞机就从30米左右的高度垂直向下,拉舵没反应,直直插进土里了,幸好是春天的软土,尾翼震掉了,翼台拔掉了一颗螺丝,机翼完好,机身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面可以400米就可以了吧

拉距是可以,有的时候30米左右就无信号,不稳定啊。

网友:
是不是附近有高压线之类的干扰源

网友:
接收机天线,内断或者焊点短路/断路.
重新上天之前,最好拆开万用表量一下通断,看一下焊点,很容易的

网友:
失控的原因很复杂,多方面排除法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