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50级p51野马说明书

楼主(2020-03-18):
跪求一份中航50级p51野马说明书,花钱买也可以。主要是想看看翅膀靠什么插进机身安装的。最近刚买到一架绝版的中航野马。可惜年代久远没说明书配件也不知道齐不齐。机身装翅膀的前面有两个圆形卡口。但没找到翅膀上对应的卡销零件。

网友A:
漂亮的野马!                 实在找不到说明书的话机翼前机枪装饰件可以切开一点蒙皮直接贴上去。机翼固定我的野马是全球的,机翼前缘有插销可以插进去机头方向。后缘有两个锁紧螺丝,从下至上的把机翼后缘拧在机身上。

网友B:
问卖家!卖家不回答,退货撒!!!

网友C:
蒙皮把洞洞堵起了,拿手用力摸,找位置

网友D:
动力装大些吧,不然那么重的飞机可不太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野马!                 实在找不到说明书的话机翼前机枪装饰件可以切开一点蒙皮直接贴上去。机翼固 ...

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卖家!卖家不回答,退货撒!!!

卖家买到手7--8年都没有能力装起来飞。指望不上。退货不舍的。这是不可再生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力装大些吧,不然那么重的飞机可不太好飞

准备装15CC或者10CC汽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蒙皮把洞洞堵起了,拿手用力摸,找位置

确定机翼前缘对应机身插孔的位置也有孔?只是被蒙皮堵住了?我晚点回家摸摸看。如果有孔,找两个直径适合插孔的木棍或者筷子粘上就可以了?请问你之前装过这个飞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机翼前缘对应机身插孔的位置也有孔?只是被蒙皮堵住了?我晚点回家摸摸看。如果有孔,找两个直径适合 ...

我怎么确定,你自己摸啊,摸摸摸,一般都有,万一没有,你只有把老板挖出来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确定,你自己摸啊,摸摸摸,一般都有,万一没有,你只有把老板挖出来问下。

反复摸拿针试了。。。没有开孔。中航老板的墓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复摸拿针试了。。。没有开孔。中航老板的墓在哪里?

去找倒斗大师

楼主:
倒斗大师?什么人?论坛搜索还是?

网友E:
这种机,无非就是两种方法,要么用木质插销哥两好黏上,要么用铝管对插后螺丝固定。年代久远的机,有可能部分零件丢失,需要自己做。
以前在咸鱼看到过一架,全新的,后悔没收。
如果你还是忧愁,可以出给我,哈哈哈

网友:
安装位置拍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无非就是两种方法,要么用木质插销哥两好黏上,要么用铝管对插后螺丝固定。年代久远的机,有可能部 ...

想出的,但翅膀粘好了,垂尾也粘好了,运输困难

网友:
中航的飞机很精致,我手里还有一架红白涂装t45,装了一年多了。主要是不想飞它,绝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