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创新DIATONE MAMBA F722S+F60PRO飞塔开箱及简评

楼主(2020-03-18):
大通创新刚刚开通了官方商城(https://diatone.heidianer.com/),随后便推出了主打新品MAMBA F722S+F60PRO飞塔,趁热入了一套,给大家做个开箱及简评。后续其他配件到位后,我会再出一个精品装机,敬请期待!

楼主:
大通装机准备开始

楼主(2020-05-26):
装机靓照已上传

网友A:
这焊点真精致,新手求教秘诀

网友B:
楼主,您图片里飞控到电调的排线是8根,我拿到的怎么是7根呢?那个rx6是空着的,会影响电调回传给飞控的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焊点真精致,新手求教秘诀

合适的温度,加好点的焊锡,技术不好就再弄点助焊剂,你也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图片里飞控到电调的排线是8根,我拿到的怎么是7根呢?那个rx6是空着的,会影响电调回传给飞控的数 ...

那一根是电调的数据回传线,可以将电调的温度,转速等信号,回传给飞控进行显示,如果没有这根线,是不耽误飞行的,但是会少一些必要的数据供你读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根是电调的数据回传线,可以将电调的温度,转速等信号,回传给飞控进行显示,如果没有这根线,是不耽 ...

感谢回复,了解了

网友(2020-06-26):
这个飞控和飞盈的六十安电调怎么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