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通3d小直机起飞困难震动噪音大

楼主(2020-03-18):
谁知道,伟力977飞过后桨震动很大,自稳能起飞,3d貌似不能起飞了,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商家说是双桨了要调才能飞,不知道怎么调吧里有教程吗?谢谢

楼主:
有没有大侠路过呢

楼主:
没有的话我一会儿再来

网友:
这个,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找当地模友吧。

网友:
录个小视频说明问题

网友:
好好的飞机怎么会双桨呢,被忽悠了吧。3d 模式飞不起来估计是你技术问题。你开飞机什么水平,3D 悬停过关了吗?

楼主:
悬停是不过关,但还是能飞,起飞困难震动噪音大这些应该是问题,玩过固定翼和穿越,所以对飞机有没有毛病还是比较敏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是不过关,但还是能飞,起飞困难震动噪音大这些应该是问题,玩过固定翼和穿越,所以对飞机有没有毛病还 ...

悬停不过关就没戏了。
有没有双桨,就是悬停在眼前看有没有两层桨的。

网友A:
977    110这类桨拉杆长度是固定的,出现双桨只有2个可能,横轴弯了,十字盘不平(轻微不平不影响)所以!极大可能横轴弯了,检查方法!拆一个桨,用螺丝刀转动横轴,看另一个桨夹是否晃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977    110这类桨拉杆长度是固定的,出现双桨只有2个可能,横轴弯了,十字盘不平(轻微不平不影响)所以!极 ...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    110这类桨拉杆长度是固定的,出现双桨只有2个可能,横轴弯了,十字盘不平(轻微不平不影响)所以!极 ...

无炸,只有轻微的卡轴,不过有个舵机打左杆会不停的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77    110这类桨拉杆长度是固定的,出现双桨只有2个可能,横轴弯了,十字盘不平(轻微不平不影响)所以!极 ...

请教我的小直机,拿在手上加油门,刚开始震动不大,加到大约30%多震动很大,过了这个震动点再加油门震动就会减小,放地上由于震动太大起飞困难,如何poji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的小直机,拿在手上加油门,刚开始震动不大,加到大约30%多震动很大,过了这个震动点再加油门震动 ...

这个不好确定,有多个地方能造成震动,主轴,横轴,桨!确认主轴是否弯,把旋翼头拿掉,低速开动飞机,在主轴顶部看是否晃动,轻微晃动都不会影响,主板选用软海绵,实在不会找原因,就只能换配件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的小直机,拿在手上加油门,刚开始震动不大,加到大约30%多震动很大,过了这个震动点再加油门震动 ...

两支大桨的桨夹固定松紧不一致

网友:
这么小的飞机还用悬停看双桨啊,拿手里轻推油门就行了。。。

网友C:
先练习起飞悬停吧,977拉杆也是可调的,双桨很正常的,舵机来回动看lz介绍应该是卡主给烧了,这种小飞机的舵机都这样的这,堵转就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练习起飞悬停吧,977拉杆也是可调的,双桨很正常的,舵机来回动看lz介绍应该是卡主给烧了,这种小飞机的 ...

舵机能用,就是有一个方向左上角会不挺的摆,主要原因是大齿没装到位,问了好多大神都没想到这点,就连上商家知道掉过大齿,竟然叫我调双桨,晕死

网友C:
先练习悬停吧,别上来就3d,悬停都不过关直接炸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练习悬停吧,别上来就3d,悬停都不过关直接炸鸡的

我的悬停是好比定点,如果只是控制飞机不飘,那么我过关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    110这类桨拉杆长度是固定的,出现双桨只有2个可能,横轴弯了,十字盘不平(轻微不平不影响)所以!极 ...

实际情况是大齿没装到位,主轴与定位器有空隙照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