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

楼主(2020-03-18):
请教一下,有副翼直升机调试。
要调拉杆长度,看过一些资料。
不知道对不对,油门居中,微调居中,三个舵机90度直角 螺距为0,这样调对吗,资料上说微调居中,包括油门微调吗油门微调需不需要居中,控的微调是机械式的。
麻烦各位老司机讲解讲解,谢谢

网友A:
机械控就是没任何液晶部分的咯,那就把马达线拔掉,开3D模式后,左右4个方向全部居中就可以去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控就是没任何液晶部分的咯,那就把马达线拔掉,开3D模式后,左右4个方向全部居中就可以去调了。

谢谢,我试一试。

网友:
有副翼的机子我就喜欢JR  E12仙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控就是没任何液晶部分的咯,那就把马达线拔掉,开3D模式后,左右4个方向全部居中就可以去调了。

大锅!难道不是应该设置螺距曲线0-100一条直线调嘛。和切3d有关系?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锅!难道不是应该设置螺距曲线0-100一条直线调嘛。和切3d有关系?

胸袋一,你没看到人家是机械控吗?哪来的螺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