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这款2.4G 遥控器天线焊接问题

楼主(2020-03-18):
遥控器是哈博森107D小四轴的,由没有大神懂天线电路的!谢谢了

我想知道 外线和内线,是怎么焊接。

网友A:
电路板上有天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有天线呀

谢谢,我想不用电路板的天线,然后外接更强悍的,哈哈,由没有办法

网友:
猜的!后果自负

楼主:
谢谢,您的详细的图,但是我怎么找一个地啊,哪个是地,

地线就是天线的外包线是吧,谢谢大神啊

网友:
瞎搞没意思,而且会产生干扰波瓣。讲严重点,量产的遥控器设计的功率和杂散辐射等都是通过型号核准的,你自己瞎改就完全破坏了游戏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不用电路板的天线,然后外接更强悍的,哈哈,由没有办法

我搞无线通讯大约有个二、三十年了,从未听说或实践证明一般的外接天线会比原生的好。(没有依据)
一般情况下,都是为了外型美观而又不影响通讯质量才使用。
每多加一个高频插座会有一分贝多的插损。
人为的多加一分贝的插损,你认为有必要吗?
很多广告中,总是会提及有多少分贝的增益;这不对的,一跟无源的器件何来增益?它只是有可能在作为接收的情况下,有滤波方面的增益。

网友B:
不懂,但是用我用自带的鞭状天线通讯距离,如果是几公里的话,拉一个12米斜切线或者是44米双级式线下通讯距离可以达到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所说的就是81型15瓦小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但是用我用自带的鞭状天线通讯距离,如果是几公里的话,拉一个12米斜切线或者是44米双级式线下通讯距 ...

对的

网友:
线路板上大面积的线路一般都是地线。

网友:
功率太小,加了外接天线可能还不如原装内置天线信号好。

网友:
天性外接或转接都会损失性能。直接原生是信号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