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的回传终于来了

楼主(2020-03-18):
直接说重点1.升级电调固件用编程盒子或者wifi都可以,升级到vbar版本
2.vbct或者vbc连接到电脑客户端软件固件刷到最新
3.搞一条回传线插vlink 侧面任一口中,回传线和蝎子的一样,另一端插好盈调参那个口
4.安装autoinstall notification 软件在shop system菜单下
5.让vbct联网,电调通电剩下的就是自动安装了
6.没有安装电池管理app的在telemetry菜单下安装u/i sensor app可以对电池进行管理,这样就可以设置电量报警了,电量报警我觉得是最科学的了比电压时间都科学
7.放一张搞成功的图

网友A:
今天全球發佈這消息,這個實在太方便管理各項資訊,我也趕緊更新好盈電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全球發佈這消息,這個實在太方便管理各項資訊,我也趕緊更新好盈電調

vbct玩直机确实方便简单体验非常好,下一步好盈要是直接能调参就更完美了

网友B:
VBCT就不能出个中文语言包。。。

网友C:
不知道会不会再支持futaba的回传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会不会再支持futaba的回传系统。

感觉没有听到消息,futaba自己的陀螺仪cgy760说了多久的控上调参都迟迟没有动静,我就彻底死心投入vbct怀抱,用了vbct简直不要太方便,再也回不去其它遥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CT就不能出个中文语言包。。。

这里用到的英文其实很少,用几次就熟练了,图形界面很直观的,顺便学几个英文单词也挺好

网友D:
vbct  好贵  紧紧裤腰带还能买
但是NEO也贵,那么多机子全上neo得2、3万  我的天呐

楼主:
引用 网友D:
vbct  好贵  紧紧裤腰带还能买
但是NEO也贵,那么多机子全上neo得2、3万  我的天呐

我以前也机多现在全卖了就剩四台,四个vlink,买飞机比出飞机,其实四架完全足够了,两架土狗用来练习,一架老狗700**,还有个狗600调剂调剂,我是小鸡没飞明白过所以不搞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

为了梦想中的将军两个字的也要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机多现在全卖了就剩四台,四个vlink,买飞机比出飞机,其实四架完全足够了,两架土狗用来练习, ...

我都舍不得   不同的机不同的手感,不同的视觉效果  总觉得都需要 哈哈哈

网友F:
手头上不知不觉买了一个VBCT,6个NEO带叫鸡,感觉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头上不知不觉买了一个VBCT,6个NEO带叫鸡,感觉是太贵了。

我也是四个金属壳救机vlink,在多一个也下不去手了太贵了

网友G:
没中文差评如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中文差评如潮

太贵 差评如潮

网友H:
不支持VBC,只支持VBCT。
我这穷人只有VBC,差评。

网友:
赶紧买买买啊,

网友:
没中文又贵,还一股子玩具控风格的造型,差评如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支持VBC,只支持VBCT。
我这穷人只有VBC,差评。

原来不支持vbc啊,没试一下就发了,为了回传快换vbc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没有听到消息,futaba自己的陀螺仪cgy760说了多久的控上调参都迟迟没有动静,我就彻底死心投入vbct怀 ...

FB上看似乎32MZ要支持调760R的参了。然而控还是那么贵。
不过我觉得有个单独的设定卡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FB上看似乎32MZ要支持调760R的参了。然而控还是那么贵。
不过我觉得有个单独的设定卡也不错。

不会吧,18mz不给开放吗

网友I:
仔细想想德国佬n年前出的vbc就已经考虑了那么多人性化的功能,真的很有前瞻性了。看看14年的futaba和jr还在干什么,现在好不容易等个760陀螺出来,居然还不支持futaba遥控器调参,,,低端点的控不支持我也能理解,连mz都不支持我是真想不通小日本在想什么,花那么多钱能不能换点方便和用户体验?本人以前一直jr,但是感觉前途无望,考虑换18sz,但是想想飞直升机不跟jr一样的用,,,无奈跳入mikado的大坑,恨铁不成钢,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支持VBC,只支持VBCT。
我这穷人只有VBC,差评。

VBC用蝎子的120A一样可以回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仔细想想德国佬n年前出的vbc就已经考虑了那么多人性化的功能,真的很有前瞻性了。看看14年的futaba和jr还在 ...

应该是用户群不同导致的。早期的有平衡翼直升机的陀螺仪仅是锁尾用。调起来很简单。更多的设定都在遥控器上面。futaba一直以来都在做遥控器。于是遥控器适用于固定翼和直升机。之后又细分出了滑翔机。
Vbar control诞生纯粹是为了vbar系列。先有的vbar 再有的vbar control。又因为vbar性能好,调参比futaba的cgy容易,就普及了。其中也不乏山寨品的推广效应。

至于一开始的外场调参
skookum是给出了设定卡,单独购买的方案。
mb是看指示灯
futaba cgy750可是最早有屏幕的(2012年就上市了),可以实现更好,更细致的外场调参。然而很多人不会用……主要是futaba不出教程,说明书也不出中文版。现今的CGY760R内置接收机,整合的很好,又支持接教练口无线调参。可惜比VBC晚了一步。然而即便同时出,玩家更多的还是习惯vbar。
雷虎的GT5系列也是给出了屏幕,侧面是触摸感应的。然而屏幕图标设计辨识度不高,触摸反馈也不好。而且很多玩家也忘记了这个品牌。
mikado vbar,嗯……既然大家都有笔记本电脑……

如果哪年futaba出一款直升机专用控就好玩了。不过仔细想想应该不会出。估计futaba的目标客户群是所有模型玩家。vbar control的群体主要是使用vbar陀螺仪的直升机玩家。而直升机玩家在模型玩家群里只占一小部分。

网友:
回传、遥控器界面远程调参,这些功能在技术上根本没有问题。只不过各厂商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做或者不做兼容。mikado要兼容好盈几年前就可以了,好盈想要兼容vbar也是一样。像brain2就做了frsky、jeti、spectrum、graupner的遥控器调参,同时支持很多品牌的电调和遥控回传数据。而mikado则是搞垄断,不用vbct甚至不能调节所有参数。穿越机界由于流行开源,情况还是好一些,各种功能兼容情况更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户群不同导致的。早期的有平衡翼直升机的陀螺仪仅是锁尾用。调起来很简单。更多的设定都在遥控器 ...

但是前瞻性和整合能力,futaba还是要叫德国佬一声大哥的,最根本的陀螺调参方面,futaba到目前依然没有n年以前的vbc方便。其它方面,mikado整合了各大主流直升机电调厂家的回传还有部分厂家的电调设置,还有配合飞行记录,电池记录等等这些功能,瞬间就把飞机的很多问题简单化,甚至还帮助用户掌握电池状态,已经远远超过一个陀螺本身的功能了,哪怕你们说这些功能无关紧要,但是用着确实感觉爽啊,我花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玩的爽吗?它确实是先出的直升机陀螺,又出的遥控器,但是它现在已经开始布局固定翼和多轴方面了,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neo太贵),固定翼和穿越机还没什么人用(国外已经有在用的了,国内新手舍不得买老鸟习惯传统控),这些方面mikado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日本人如果以为自己不需要进步了,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下一个诺基亚。
我这两年也折腾了很多陀螺,kbar,ebar,mb,甚至飞越zxy,但是到头来确实感觉vbar的兼容性更加强大,参数也非常直观简单,手感没有特别偏向什么风格,但是两个参数就可以调出多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玩家最需要的吗?我用了半个月的vbc,有人问我当初为什么不上18sz,如果换18sz我还能省很多钱,还能玩上公认的中高端控。但是有什么用呢,调机一样要抱电脑或者设置卡,看震动看飞机状态还是要电脑,开机还是要切模型(尤其直升机忘了切就是si),想要回传还是要各种模块各种线,那我现在的老xg8不是一样吗。很多人会说上面这些东西都不是飞飞机必要的啊,又不影响我飞,但是既然花那么多钱我为什么不买个让我省事的东西呢?哪怕一堆人说vbc像玩具控,但是它给遥控器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和体验,这一点jr和futaba不服不行。当年诺基亚不也认为iphone不堪一击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vbct玩直机确实方便简单体验非常好,下一步好盈要是直接能调参就更完美了

不出所料应该是收我的,中间贴纸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出所料应该是收我的,中间贴纸

这个真不是我倒是收了一个vbc是上海一个哥们的那个人不知道是不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但是前瞻性和整合能力,futaba还是要叫德国佬一声大哥的,最根本的陀螺调参方面,futaba到目前依然没有n ...

VBC确实强大,用起来确实方便。不过我是保守派……而且换控,老控又不想出……
之前用过一段时间neo,确实舒服。就是我用的futaba调参难受。就继续cgy了。

网友:
160开除好盈籍

网友(2020-06-08):
minivbar通过mikado接收机,是否可以连接好盈支持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