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超舒服的装机贴,强迫症装机方法分享

楼主(2020-03-18):
装机啦,配置如下,先来个全家福,如有问题大家也可以进群364555465讨论:

开箱靓照:

首先,电机包蛇皮管,这里有个小技巧,蛇皮管两头用打火机燎一下儿就不容易开线了,然后用热缩管包住两头:

电调焊上电源线并且预上锡,上到可以包住电机线的量:

电机剪线并焊道电调上去,内部绕线,整齐安全:

飞控去除排针后,把电调的排线焊上对应的焊点,PWM1-4, bat电源输入,curr电流计

焊接图传线,红色BAT,黑色GND,VTX视频线,RX接飞控TX作为图传调参线和音频线:

我选的是不带罗盘的GPS,所以自制一根6p转4p的排线,直插飞控和GPS:

焊接黑羊接收器,CH1接RX, CH2接TX,红色5v,黑色GND:

焊接BB LED模块,红色5v,黑色GND,LED接飞控LED,bb接飞控BB-:

焊接摄像头排线:

开始布线,接收机贴到后底板,BB线图传线都沿着机尾底板拉过去,最后图传会盖上去:

图传盖上去,强迫症是不是很舒服:

最后把摄像头插上去,GPS,天线和打印件固定好,大功告成:

最后是成品图:

首飞已经完成,留图作纪念,炸鸡了就不漂亮啦!

网友:
焊接技术很牛

网友:
电线都再剪短一点又能减轻重量

网友A:
这一套配置需要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套配置需要多少米?

飞机大概1800吧,遥控高频头2000多

网友B:
个人觉得机臂和电机线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裹上黑色的电工胶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机臂和电机线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裹上黑色的电工胶布

嗯嗯,比较便捷,好多人就是醋酸胶布那样弄的

网友:
排线焊得人强迫症治愈式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