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T弹射模型飞机

楼主(2020-03-18):
我国的这次疫情已经控制住了,但是离着正式开学还要有短时间。利用这段时间做了几架小飞机,发到这里请前辈多多指教!
每小飞机都做了两架,一架的翼型是按图纸要求制作的,另一架是按陈康生老师介绍的KFm翼型中的2号制作的。好像是2017年吧,看到《航空模型》上面陈康生老师介绍的国外的KFm翼型。当时我正教学生制作弹射模型飞机,于是就产生了用这种新翼型制作小飞机的想法。制作了几架试飞,结果飞行效果还不错。在2017年暑假开学后就教学生按新翼型制作弹射模型飞机(我校开设有航模课,面对的是七年级的学生。教材是我根据相关资料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制作经验编写的)。
有不对的地方,请老前辈们指正!

雪莲10号弹射模型飞机。

雪莲10号弹射模型飞机。

网友:
七年级?我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让自己动手做了,我还将机翼开减轻方孔蒙棉纸。在少年宫参加比赛拿了第一

网友:
谢谢你的辛苦教学,这是模型的启萌之作。我曾在1964年用它参加市级比赛,成绩附合当时国家少年运动员条件,证书保存至今。

网友:
看上去简单,甚至有些粗糙,但是有很多模友来说,这就是梦开启的时刻。

网友:
《航空模型》1982年创刊,确实为航模教育做过很多工作,很多航模辅导员从这里启蒙。

网友:
弹射模型机做得轻一些可以提高滑翔性能,但太轻的飞机不能获得足够高度,弹射飞机调整过程中应包含整机重量的调整.

网友:
弹射模型表面上看是最简单的航空模型, 过去绝大多数航模大师都是从这儿起步。
但是,弹射模型飞机它的飞行过程是极复杂的、充满了矛盾。要想飞好实属不易,它需要在理论指导下大量的实践活动。专业的老教练不一定飞的过基层辅导员。

网友:
看到这飞机想起我早已逝去的少年岁月了。。。

网友:
弹射用的橡筋重量以运动员能全部充分拉伸为宜,若使用过多的橡筋而使运动员因臂力和臂长限制不能充分拉伸,那么起飞前橡筋也不可能贮存更多弹性势能,并且这些能量在释放时会有相当一部分转变为橡筋束向前运动的动能,反而使飞机获得的初始动能减少.教练员要依据运动员的臂力和臂长选择橡筋束的粗细和长度.

网友:
56年前做了几架

网友:
前一个星期刚飞走了一架桐木的,还剩一架轻木机翼的,正准备重做一个桐木的留今年比赛用。两架飞机,一轻一重,应对不同天气,风大用重的,风小或无风用轻的。

网友A:
弹射模型飞机飞好的确不容易!难点我以为有几个;1模型制作的质量好不好!和图纸要求比较。材料用的是不是合理挺而轻。2,弹射迎风的弹射角度和侧倾角度以及弹射力度大小。模型主机翼的好扭,水平尾翼下方装小正迎角回力弹片,防止弹射后初始阶段飞机速度大翻飞,使得飞机弹射的高,等飞机动能都变成势能的瞬间,水平尾翼下方装小正迎角回力弹片作用消失,模型在高处慢慢进入滑翔。

楼主:
向前辈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射模型飞机飞好的确不容易!难点我以为有几个;1模型制作的质量好不好!和图纸要求比较。材料用的是不是 ...

想知道“小正迎角回力弹片”是什么样的,谢谢

楼主:
今天偶然间发现一张陈康生老师设计的弹射模型飞机图纸。可能是以前买套材时随套材送的图纸。打算按着图纸做一架试试。

网友:
    小小的弹射模型滑翔机,无论是 梯形机翼、椭圆机翼,V 型上反 、 U 型上反,还有翼尖处部分翼端处,尽管同一架模型不同的部位翼弦可以不同,但是翼型都应该是相同的!

楼主:
现在都玩高大上的遥控模型飞机了,这种小弹射反而没几个人玩了。

网友:
    木制的小弹射 和 自己动手的2克橡筋, 可变化因素多、矛盾复杂。即是手工制作的训练,又是调整试飞的基础。越是老教练员、越是老辅导员越不会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