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机的防水方式,附上自己的飞机

楼主(2020-03-19):
夏天来了,买了一台水机,海潮,据说老头乐很好飞,我之前没飞过水机,请问舵机电调都是用怎么密封?之前潜水有说用硅胶的,还有说舵机拆开里面上黄油?支离破碎的信息,请大佬讲讲大概需要怎么注意防水?谢谢啦

为水机准备的救援船

网友:
你的鸡鸡都很漂酿!

网友A:
舵机齿轮灌黄油,704胶涂电路板然后密封,你可以看看我海潮防水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1130

网友:
好土豪啊。。

网友:
海陆空全来哈,不错的爱好,就是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齿轮灌黄油,704胶涂电路板然后密封,你可以看看我海潮防水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 ...

每次求助都有你的出现,笔芯大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求助都有你的出现,笔芯大兄弟

哈哈,兄弟,看到同款飞机同款问题就来了

网友A:
电调,接收机,舵机必须做防水,电池和电机不怕水。
电调为了散热建议热缩管两边封704.
接收机可以直接704涂电路板,或者像我密封进一个小药罐里。
舵机电路板涂704,齿轮轴用黄油。
还有就是我也为水机做了一个风动船,哈哈,咱两东西都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接收机,舵机必须做防水,电池和电机不怕水。
电调为了散热建议热缩管两边封704.
接收机可以直接70 ...

假谢谢啦!假组一下,海外版涂装很漂亮! 再问几个问题

海潮容易漏水吗?重心机翼前缘向后5cm?电机坐在里面,电机怎么固定上去?

舵机拆开电路板两面都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接收机,舵机必须做防水,电池和电机不怕水。
电调为了散热建议热缩管两边封704.
接收机可以直接70 ...

提到拆舵机就心有余悸,没拆过,总怕拆了之后弄不好会有隐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谢谢啦!假组一下,海外版涂装很漂亮! 再问几个问题

海潮容易漏水吗?重心机翼前缘向后5cm?电机坐在 ...

电机先拧上十字盘,再拧到电机座。
舵机电路板两边都涂704。
海潮机底看哪有封就用704抹一下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到拆舵机就心有余悸,没拆过,总怕拆了之后弄不好会有隐患

小心拆,要不你就直接买防水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拆,要不你就直接买防水舵机

舵机挺多的,就不准备买了,我在考虑如果在舵机外表面的缝隙处涂抹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挺多的,就不准备买了,我在考虑如果在舵机外表面的缝隙处涂抹效果怎么样

也行,齿轮那里最容易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行,齿轮那里最容易进水

也就是说最关键的是齿轮涂抹黄油拉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最关键的是齿轮涂抹黄油拉

反正都打开了,我就都弄一下

网友:
机机复机机,机机何其多

网友B(2020-05-21):
引用 网友A:
电调,接收机,舵机必须做防水,电池和电机不怕水。
电调为了散热建议热缩管两边封704.
接收机可以直接70 ...

电池进水短路直接冒烟烧

网友C(2020-09-03):
引用 网友B:
电池进水短路直接冒烟烧

淡水好像没事,我毒蛇泡水过半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淡水好像没事,我毒蛇泡水过半小时

应该是没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