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了一个背包很满意

楼主(2020-03-19):
包长80cm,24cm边正方形筒。长度装500级正好,小荷才漏尖尖角。

网友A:
500x 能放下不?

网友:
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x 能放下不?

应该够呛,毕竟500x尾管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0x 能放下不?

放不下的,500x机身长度有934cm。要550级别的包。不过原500pro的包应该勉强能装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不下的,500x机身长度有934cm。要550级别的包。不过原500pro的包应该勉强能装下。

嗯。 500pro的包试过,不行
估计需要550的。

网友C:
我一个登山包可装520+500+360还有一些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登山包可装520+500+360还有一些工具

请教下楼上那么大的登山包在哪里买?我也想买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楼上那么大的登山包在哪里买?我也想买一个,谢谢

某宝搜登山包120L,当中最大那款,中间有个bowz的标志,标志上有个雪山图案的,120l不算最大的,更大的700都放得下,放下后尾管露出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