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球头扣正反

楼主(2020-03-19):
两面不一样,一面内有小台阶

网友A:
非常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正确

有台阶是内还是外

网友:
这个贴是真的牛批!!哈哈哈

网友B:
一头孔大一头小,大的那头压进球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头孔大一头小,大的那头压进球头。

球头扣磨损了以后应急的时候就把小面压进球头,防脱落。

网友:
有台阶那面是面向球头的。无台阶那面是面向空气的
不知道这样说你懂不懂。。

网友C:
球头扣磨损了以后应急修理用热风吹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头扣磨损了以后应急修理用热风吹一下就OK了

球头扣有数字面是平滑的,另一面没有数字的有一点类似扩孔那种扩了一点点  手机对不了焦上不了图片,这个球头扣应该没有到磨损的程度,起降单位数

网友:
我咋用球头两面都在用喃(FMS和飞翼的),微调的时候说不准是哪面合适呀。

网友:
球头扣有一面孔大,别一面的孔小,这个仔细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球头扣磨损了以后应急修理用热风吹一下就OK了

我已经不算应急处理了,直接火焰加工一下,消除全机舵机拉杆虚位,缩太小的话再用土制球头刀抛一下内部。

网友D:
我每次都把孔的两面看一下,比较一下就知道哪面更合适了(球头扣要包住球头的),再说方向错了很难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每次都把孔的两面看一下,比较一下就知道哪面更合适了(球头扣要包住球头的),再说方向错了很难按。

一面特别容易一压到底,一面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不算应急处理了,直接火焰加工一下,消除全机舵机拉杆虚位,缩太小的话再用土制球头刀抛一下内部。 ...

原理相同,消除舵机拉杆虚位刚刚的!

楼主:
机型比较旧,球头扣不是现在450那种一大一小的。桨长245mm的什么级别不清楚

网友:
孔大的靠内

网友E:
光面朝外,毛糙或者球头扣上有一个台阶的朝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面朝外,毛糙或者球头扣上有一个台阶的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