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图传的AV图像有延迟吗

楼主(2020-03-19):
好多HDMI的显示器都不支持AV 需要AV转HDMI转接  这样就会多少有延迟
那么大疆的AV输入是内部有AV转HDMI模块呢 还是芯片直接处理AV信号给显示器呢
或者用的记录仪那种1080P的显示屏来实现AV和HDMI的信号

网友A:
延时肯定有,低延时模式的延时一般在25—35毫秒,高画质模式一般30—60毫秒的延时。如果不是比赛选手基本感觉不到。

网友:
还纠结啥呀?用了大江高清图传,这个钱绝对花的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延时肯定有,低延时模式的延时一般在25—35毫秒,高画质模式一般30—60毫秒的延时。如果不是比赛选手基本感 ...

老师。为什么我dji 畅飞套飞200米遥控,飞机都就信号剩一格了。不同的地方,两格天空端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