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图传请教

楼主(2020-03-19):
请教各位大神,穿越机QAV250机架,雨燕摄像头,熊猫V2
图传
开400mw,原装鞭状软天线,起飞时一切正常,飞行时不时就出现雪花,是否正常?用了分电板上的稳压后的12V接的图传,摄像头直接电源取电(为了让摄像头读取电压)

网友A:
正常的,可以加个滤波在摄像头上,雪花可以用平板天线解决。

网友B:
飞多远就有雪花了?

网友C:
最好录个DVR

网友D:
关键是多远雪花?中间有没有遮挡?这样才能判断有没有问题。你可以看我贴子,熊猫飞500米没有雪花。800mw的1.2公里也没啥雪花。

网友D:
如果很近就有雪花那就是设备问题,安装设置问题,或者干扰严重。
你的天线侧边辐射最强最好垂直于地面,还有你是啥眼镜接收啊?

网友E:
我也是用的v2和原装天线,猫头鹰接收,飞个3 400百完全没雪花。你看下是不接收有问题,或者是图传协议没对,功率没开够。

网友F:
我也是v2。完全无问题 你检查一下天线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