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利器,HOTA D6 PRO拆解改装AC电源开关。变身桌面充电宝。。。

楼主(2020-03-19):
从最开始的B3,再到B6、再到406等。。HOTA D6平衡充可谓是目前为止较为中意的一款平衡充(除了无线充电跟摆设一样之外),基本可以满足日常充电等需求。
特别是内置电源比较实用。对于穿越机等小容量电池充电,内置200w电源基本满足要求。不用再拖个大外置电源了。

由于日常使用的排插比较难插拔(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便萌生了给它改个开关的想法。

第一步:拆解,先研究下怎么拆。

开始以为只需要拆掉底座的两颗螺丝便能打开上盖,但多次生拉硬拽后死活拆不下来。

后面想到可能在四个防滑胶里面还有螺丝,但拆掉防滑胶之后还是没找到螺丝。

郁闷了好久,后面想到可能在屏幕盖板下面,热风枪加热后用吸盘拉开。

然后悲剧发生了。。。没掌握好力道,屏幕排线断裂。。。想到以前焊接小飞手屏幕的排线。。。脑阔疼。

来张排线特写,数了下是14p排线,相较于小飞手的40多P,感觉稍微心安了点。待会儿试试能不能抢救下。

取下控制面板的连接排线,就可以把上盖和主体分离了。

方便操作,取掉屏幕排线,然后拿下屏幕免得再生端倪。

控制输入面板反面,左下角白色位置应该是预留的蓝牙模块或者Wifi模块的位置吧,不知为啥最后没开放功能。

上面板特写。

无线充电模块特写。

无线模块反面,看起来挺不错的,但是用起来真不咋地。

下面板特写。

卸下中间层的电源螺丝(PS:为什么只拧了三颗螺丝呢)。

XT60和AC插口都是可以很方便的取下来,取下电源,可以看到200w的电源体积虽然很小,但是做工还算挺好的。

取下来电源模块A面。

B面。

C面。

D面。

取下充电主板,可以看到内部空间还算是比较宽裕。

接下来就开始改装了,本来想开口开到USB面的,但是位置可能冲突,或者挡住USB接口拔插。

后面还是做到了USB的相对面,量好位置后,用铅笔画出来位置。

然后用电钻加美工刀,先钻孔再扩边精修。

边角料量了一下,外壳厚度有2.5mm左右,挺厚实。

最终修好开口之后,再把两边开个槽,不然开关会卡得太紧。

里面看一下,不跟内部器件冲突。

试试开关能不能放下去。

开关放进来也不会和风扇插头冲突。

然后就是接线环节了。我是把AC电源线经开关后再接回电源,这样做的好处是电流比较低。
200w功率也就1A左右电流,我选这个开关是耐5A电流的,电流足够,体积小巧。

然后再将电源装回

至此将器件反顺序装回就可以了。但是我还需要维修排线。。。
问了下厂家,换个屏幕要六十多,还是自己修修试试吧。

先把排线后面贴上胶带固定,然后刮掉排线绝缘层,两头上锡,42号铁氟龙线进行焊接。

第一次焊接完成是这个样子,装回试了试,发现白屏,无显示

然后第二次直接将线飞到了金属触点位置,这次把线留长点,方便安装

再次上机测试,OK完美修复,

一切显示正常,花一个小时省了六十多,好像这波不亏。。。细想好像也不赚。。。如果开始没搞坏。。。

然后还原屏幕,还原上盖,拧上螺丝再贴回装饰板。测试一下充电,功能正常。

总结:
此次改装总的来说还算完美,如果屏幕排线不断就算更完美了。
改装开关之后确实比较方便,用D6自带的USB给手机或者运动相机充电时。可以方便的随意开关,不用再去拔插头了。
其次无线模块可以自己淘一套模组尝试着改装试试,当前我的米9用这个无线充电不仅慢,还会时不时断开。
这次分享就到这儿了。

网友:
看完了,楼主牛b

网友A:
这充电器怎么说呢!贵200元多了个电源,我D6是415元,加460W服务器电源36元,感觉挺划算,目前发现这充电器无线充电要关了,不然风扇一直低速转,有点吵,还有pb模式充电瓶不行,电压一下子打到预设电压,电量就上不去了,慢慢的小电流充,功能和操作方式挺好用,我的没自带电源就感觉有点大了

网友B:
lz 这个充电器放电的时候 能看懂电流和功率吗 我用2s放电 左侧放电电流0.1A 右侧放电功率15到18w 明显不正确。调整电流,功率不变

网友C:
手动焊排线!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这个充电器放电的时候 能看懂电流和功率吗 我用2s放电 左侧放电电流0.1A 右侧放电功率15到18w 明显不正 ...

这个问题我刚收到的时候也发现了。两侧放电不一致,后面联系厂家技术未果,可能后续会出固件更新问题。我自己做了一个100W功率,D6和D6 PRO适用的外部放电器。先用外部放电器放到3.8v,然后再平衡一下。内置的放电电流太小。我这6S 5200的电池要放大半天。

楼主:
难度不算太大。有兴趣的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焊排线!厉害了

焊接排线难度不算太高。掌握好焊台温度,加上焊锡氧化的时间,还有烙铁焊接的角度和时间。就比较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器怎么说呢!贵200元多了个电源,我D6是415元,加460W服务器电源36元,感觉挺划算,目前发现这充电器 ...

因为我已经有了Efule 1200w和一个惠普的850W服务器电源,所以其实买D6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地方小,现在日常飞的也少。电池不充那么多。带电源版的就比较符合我的想法。
风扇可能只要一开机应该就会低速转。开不开无线充电都一样的吧。我的是这样,也可能是D6 和D6PRO的区别吧,PRO内置电源,一开机就会产生热量。所以风扇是启动就低速转。

网友D:
其实,换一根带开关的8字电源线就行了,不用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换一根带开关的8字电源线就行了,不用拆开

是的。带开关的线材是比较方便一些。只是我这闲的**的手,驱使我去DIY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已经有了Efule 1200w和一个惠普的850W服务器电源,所以其实买D6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地方小,现在 ...

我的关了无线充电,不会一直转了

网友E:
个人觉得D6Por不太实用,除非说只要这1个充电器。Ac200W在内场用也可以,可是DC650W有什么用?外场充电器体积越小越方便,可里面有加个200W电源,不如买个D6再买电源。如果只是内场用觉得外置电源不安全可以买艾斯特D6

网友:
又双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排线难度不算太高。掌握好焊台温度,加上焊锡氧化的时间,还有烙铁焊接的角度和时间。就比较简单了。 ...

脑子:我听懂了。手:???

楼主(2020-12-24):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D6Por不太实用,除非说只要这1个充电器。Ac200W在内场用也可以,可是DC650W有什么用?外场充电器体 ...

外场一般配合的是电包这种直接供电设备,D6的宽电压输入直接兼容2s-6s的电包了。我是总觉得充电器外挂一个大电源比较累赘,加上200w内置电源满足我需要。所以综合觉得D6pro更适合我自己啦,当然这是因人而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换一根带开关的8字电源线就行了,不用拆开

是一种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也是最省事儿的方式。

网友:
谢谢 分享好主意啊 厂家应该预设开关想到无线充电这个操作啊

网友:
厉害,楼主比厂商想的周到!

网友:
有没可能 加一个 type C的 3.0 快速充电口

网友:
这动手能力,就两个字,niubi

网友(2021-11-30):
要是我,把它插在带开关的拖线板上。。。。
因为我桌面的拖线板都带独立开关。
还是帮楼主顶一个,焊排线技术不错。

网友(2022-02-18):
老铁,你这个开关,如果是650w,也没啥问题吧?

网友:
加个电源开关,根本用不着对主机这么开肠破肚的折腾(何况还拉断了液晶排线)。
直接在电源线靠近主机侧断开一条线(如果是双刀开关,两根线全断更保险,保证安全),(焊接)串入开关(用胶带包好,或用热熔塑料覆盖导电部分),完事儿。

网友:
在哪里关闭无线充电设置呢?我的也是开机就风扇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器怎么说呢!贵200元多了个电源,我D6是415元,加460W服务器电源36元,感觉挺划算,目前发现这充电器 ...

右边那个并冲板是自己改装的嘛,桃宝好像搜不到

网友(2023-01-24):
大佬 这个D6PRO滚轮开关的型号是多少知道吗  最近滚轮 上下有点失灵 想换一下  看图里是四针,具体样子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