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切糕433接收怎样设置其他通道

楼主(2020-03-19):
我用DX9遥控器,U22飞控,切糕433增程,用PPM连线模式。想增加航灯控制通道和云台控制通道等,一直没能设置好,请各位大师指导,谢谢!

切糕433接收机

切糕433接收机

网友A:
你用PPM就是8个通道。不知道你飞机用了几个通道。除了副升油方外其它通道已经占用了吗?
我就说从第9通道开始设置。在遥控器上设置第9通道及往后的通道

和那个开关或者你想要的旋钮相互关联就可以了。但是要你的飞控和遥控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PPM就是8个通道。不知道你飞机用了几个通道。除了副升油方外其它通道已经占用了吗?
我就说从第9通道 ...

你好,我已用了7个通道

网友B:
按住接收机按钮上电,转换接收机模式,灯闪几下就是模式几,模式2应该就是你想要的,ppm口输出1-8,pwm口输出7-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接收机按钮上电,转换接收机模式,灯闪几下就是模式几,模式2应该就是你想要的,ppm口输出1-8,pwm口输 ...

好的,我再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