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cc装机,老鸟们帮忙看看风门舵机这样装合理吗?

楼主(2020-03-19):
想了很多方案,实在拿不定主意。老鸟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说说你的顾虑。大概一看,第二个隔板上的孔要开大点,容易干涉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的顾虑。大概一看,第二个隔板上的孔要开大点,容易干涉拉杆

第一张图怕舵机影响发动机的安装螺丝,第二张图装在防火墙上怕影响发动机进气。风门孔是要扩成长孔,确实对风门连杆有影响。

网友B:
装根拉杆儿就行了要什么舵机

网友C:
直接手拉就好了,费那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手拉就好了,费那事,

还要手拉干嘛,装什么发动机?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根拉杆儿就行了要什么舵机

曾经也想过装个拉杆用手拉 可担心拉杆会随着发动机的抖动在机身内乱摆。

网友:
阻风门只在启动时使用,装个拉杆吧,用舵机没必要

网友E:
风门拉杆只是冷启动的时候用一次就好了,完全可以装个钢丝伸到机舱里手动就可以了。我舵机控制风门的也有,手动拉杆的也有,用用一样的。另外你的防火板上的孔不堵牢的吗?飞的时候油会从那个孔喷进机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门拉杆只是冷启动的时候用一次就好了,完全可以装个钢丝伸到机舱里手动就可以了。我舵机控制风门的也有, ...

如果不装风门舵机的话,那就简单多了。防火墙上的圆孔是飞机自带的,想着方便走油管还挺方便的。堵住圆孔会不会影响化油器进气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舱内布置的好整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舱内布置的好整齐

这不叫整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要手拉干嘛,装什么发动机?要什么自行车?

哈口气就得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装风门舵机的话,那就简单多了。防火墙上的圆孔是飞机自带的,想着方便走油管还挺方便的。堵住圆孔 ...

防火板中间圆孔堵上不会影响化油器进气的。

网友F:
你看看我这样装的适合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我这样装的适合你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什么方法都是可以,但千万不要装舵机控制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方法都是可以,但千万不要装舵机控制风门!

为啥, 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