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疆眼镜里自动对焦

楼主(2020-03-20):
是什么意思,有开,关,自动

网友:
反正我是开

网友A:
对焦就是中间清晰两边模糊
不对焦就是全屏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焦就是中间清晰两边模糊
不对焦就是全屏清晰

原来是这样,可能和延时有关系

网友:
关了延时就大一点,开了就延时小一点

网友:
我没有大疆眼镜,不过我听说“开”是在信号弱时两边会变模糊,起到提醒你信号不好的作用。类似模拟图传会闪烁和变黑白。

网友:
开了中间清晰,关了全屏微模糊,高画质全屏清晰但是延时大,建议开,用低延时,习惯比较爽,延时低

网友B:
为什么我dji 畅飞套飞200米遥控,飞机都就信号剩一格了。不同的地方,两格天空端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dji 畅飞套飞200米遥控,飞机都就信号剩一格了。不同的地方,两格天空端都这样

功率开的多少

网友:
功率700, 莫非我飞控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