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个分,,,亚拓的650x,是群里面的图我盗发的

楼主(2020-03-20):
我就骗个分,,,亚拓的650x,是群里面的图我盗发的
[图][图]
[图]
[图]

网友:
可以用6S电池飞的话可以考虑把550X升级了

网友:
这是亚拓出的新款直升机吗

网友:
其实12s飞650桨优势还是明显,电池可选范围大,电调要求低(130a就可以随便飞了,bt650说明书建议电调就是hw130或者k120,而bt700建议电调就是160到200a),动力比700桨要好很多(以前有过bt650,同样设备确实转速更加稳),可以玩高转速(亚拓不知道行不行哈哈),但是这个规格的桨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目前也就sab有650桨,fk好像有640桨但是我问了很多店都没货,想起来我现在好像还有一副sab650大桨,,,嘻嘻

网友:
更丑了……

包胶的垂尾无端增加分量。要是到尾巴沉1g,机头就要加几倍的重量才能平衡回来(力和力臂)。或者把机头往前移动几厘米的。

前段侧板,在陀螺仪下方的位置有个向上突起的三角形,不知道用来干嘛的。很迷……

前倾设计只有sab的跪式起落架好看。飞起来前面的几乎看不到,后面的像鱼鳍。

对于3C老咸鱼还接受不了前倾。直起直落又增加了升降舵的操作。虽然这个机型定位明显不是给3C玩家吧。

网友:
what?650级别?涨姿势了。不过我最近只想要2060S超级雕,嘻嘻嘻嘻

网友:
换着花样折腾啊

网友:
路过看看,回个帖子赚个积分

网友:
实物图在哪里 看着不错

网友:
坐等扫齿

网友:
挺漂亮  ~
这么大的桨,肯定要上12s才爽

网友:
《著作权法》规定了盗图侵权人承担的民事责任、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法院有权判处最高50万元的赔偿。严重的盗图行为触犯《刑法》

网友A:
700E  700L是最完美的,没有之一

网友:
600和700之间居然还能切出来一个650级别,和老黄的刀法有一拼

网友:
天璇星也出了一款650级别的F3C,亚拓这么巧也出,据说是给青少年比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E  700L是最完美的,没有之一

宽机身就是刚性没有窄机身好

网友:
可以不用接收机电池,但接收机哪?是不是电调下边?

网友:
亚拓什么时候改尾管座啊,对转齿真多余

网友:
市场细分,增加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