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关于电机线延长问题!

楼主(2020-03-20):
最近装了个御动力,用的四合一35A的电调,电机线延长有一个电机不转没反应!其他三个电机没问题,换上好的电机也是不转,用原电机线能转,延长三个转一个不转,四个电机都是用的同样的延长线!

网友:
九成是虚焊

楼主:
不是,重新焊过!

楼主:
也把别的其他电机换到哪个不转的借口试过,没问题,能转!

网友A:
把不转的电机换到好用的电调位置,试试电调,是不是没有输出?地面站里是四轴?

网友:
换一个电机,试试,确定电调没有问题?看看飞控里面测试电机。分析软件和硬件问题。找到并解决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不转的电机换到好用的电调位置,试试电调,是不是没有输出?地面站里是四轴?

换到好的借口也是不转,好的电机换到不转借口没问题!把电机延长线去掉就能转!

楼主:
重新换了电机延长线也是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换了电机延长线也是不转!

换的新线?线号多少?和其他延长线一样吗?

网友:
换个电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新线?线号多少?和其他延长线一样吗?

一样长啊!22的线!其他三个电机没问题啊

网友:
换线。线中间有断头。遇见过几次这样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