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av悬停哪几个模式悬停

楼主(2020-03-20):
会定高了,可是不会定住

前后左右不动,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穿越机本来就不是用来悬停的。各种传感器之间的融合,与飞控的融合等都是问题。因此,我认为要完全做到悬停不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像大疆,其实大疆要完全做到也不是绝对的。总之,是什么设备就完成什么功能为好,不要刻舟求剑。

网友A:
有一个是定高模式 一个定点模式  定点不动需要整体稳定 还有GPS精度 最基本的GPS精度不够 那就飘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是定高模式 一个定点模式  定点不动需要整体稳定 还有GPS精度 最基本的GPS精度不够 那就飘得厉害!

再叠加一个定点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叠加一个定点模式?

我用的是两个单独的模式  没有叠加。用的化骨龙的M8N,在小区楼下试飞 定点挺精确,返航也没问题,去到飞场定点自己画圈直径有5米,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定位感觉受环境和位置影响挺大的!

楼主:
还需要调pid不

网友:
练手上功夫吧,技术不到

网友:
pos模式,需要有GPS,或者流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两个单独的模式  没有叠加。用的化骨龙的M8N,在小区楼下试飞 定点挺精确,返航也没问题,去到飞 ...

可能航向计有或GPS有干扰,我的接了数传后,只要数传模块一工作,GPS就掉星,定点悬停就慢慢开始晃起来,时间长了就是自动画圈。下回给数传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航向计有或GPS有干扰,我的接了数传后,只要数传模块一工作,GPS就掉星,定点悬停就慢慢开始晃起来, ...

你数传是啥频率?我用433没事 ,我就知道用WIFI图传影响GPS,原来加了个WIFI摄像头 只能搜到几个星,不用WIFI10个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数传是啥频率?我用433没事 ,我就知道用WIFI图传影响GPS,原来加了个WIFI摄像头 只能搜到几个星,不用WIFI ...

HC-12数传模块,应该是433的,可能是电源线有干扰,下回用单独的BEC供电看看。之前用go pro session挂上面,开wifi,然后遥控图传干扰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C-12数传模块,应该是433的,可能是电源线有干扰,下回用单独的BEC供电看看。之前用go pro session挂上 ...

如果罗盘方向不对也是定不住的,感觉四轴定位对罗盘的要求高,应该是GPS确定一个位置然后依靠罗盘分辨东南西北去找位置,如果罗盘干扰或者偏离比较大就没法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