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黑羊TBS CROSSFIRE 915 高频头可以用在我的JR PCM9X上吗?

楼主(2020-03-20):
参数介绍如下:

黑羊TBS CROSSFIRE 915 高频头 (MICRO TX)
Crossfire Micro TX借鉴了其较大的兄弟Crossfire TX的核心技术,但它是一个JR模块发射器,以便宜的价格简化为實用的功能!对于那些希望在15-20公里范围内进行极限远程航班的人来说,Crossfire TX仍然是好的选择。对于任何想要穿透建筑物,飞行穿越机只探索几公里外的周围环境的人来说,Micro TX是完美的組合
內含
TBS Crossfire微型发射器(JR模块)
TBS Crossfire Stock Tx天线
Taranis QX7 Mod

网友A:
15-20公里  有那么远的图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20公里  有那么远的图传吗?

这点距离小儿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点距离小儿科

请教哥们啥图传跑这么远呢  ?模拟的还是高清的?

网友C:
不差钱上大黑羊吧,小的只有250mw,如果要浪还是2W的大黑羊靠谱

网友(2020-04-29):
引用 网友C:
不差钱上大黑羊吧,小的只有250mw,如果要浪还是2W的大黑羊靠谱

兄弟小黑羊大概能控多远啊,我正在考虑,,,大黑羊有点不方便啊

网友D:
是否可以用? 手上还有个jr9x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用? 手上还有个jr9x2

问过一个本地大神,应该可以用。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入手。

网友D(2020-06-17):
引用 楼主:
问过一个本地大神,应该可以用。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入手。

已入小黑羊,jr9x2可以用哦,电脑上设置好,插上就可以用,就是遥控上调不了功率大小,实际上也不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入小黑羊,jr9x2可以用哦,电脑上设置好,插上就可以用,就是遥控上调不了功率大小,实际上也不用调。
...

期待您的使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