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改电源大佬们不要笑话我

楼主(2020-03-20):
新手。新手。新手

有一台A6充电器。有些小问题。症状就是,先给要冲的电池插在平衡冲口上。再给A6通电,A6会连续自动报错,滴滴滴滴滴滴滴。。。。。。。。。。。。。。。

关系,把电池拿了再充电,还是会这样,按任何键都没有反应。需要丢墙角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然后又可以正常。

某宝花20元买了一个500W 电源,按卖家提供的信息,短接三个条线,可以启动12V电源。

为了给A6通电的时候,保证没有接电池,所以想给电源加一个软启动。
就是通220V电后,电源不输出12V电压。而是按确认键,才启动输出。

使用了这个模块,按压一次,继电器吸合。再按压一次继电器释放。断电,继电器释放。

3D打印一个底座,把模块安装在上面,双面胶固定在电源外壳上

焊接动力线到电源金手指上面,条线用舵机线插头。

3D打印一个盖子,只引出动力线,其他都塞在盖子里面。美观

完成效果。

菜鸟,菜鸟,还是菜鸟,各位大佬不要笑我。

网友A:
中将……你可能喝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将……你可能喝高了

外行。外行。而已

楼主:
发个视频,可能更容易明白。

网友B:
请问先给A6加电,再接电池充电,能不能正常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先给A6加电,再接电池充电,能不能正常工作呢?

可以的,你看我发的视频

网友B:
我的两个A6都没有你说的问题,不过我的是老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两个A6都没有你说的问题,不过我的是老款的

老款不知道为啥突然坏了,发回去,厂家说修不了,换了一个新a6。然后,没用多少时间,按键全坏

网友C:
一半以上中国人不会看说明书。
说明书里写得很清楚。
插插头都会忘拔电池,不觉得增加个开关会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半以上中国人不会看说明书。
说明书里写得很清楚。
插插头都会忘拔电池,不觉得增加个开关会有什么用。 ...

主要是突然断电,再突然来电的时候,这个开关就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突然断电,再突然来电的时候,这个开关就起作用了

比充电把房子烧了的概率还要低

网友D:
要想A6长寿安全好用,电源上电稳定后再接上A6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突然断电,再突然来电的时候,这个开关就起作用了

难道你给电池充电你还离开不管它吗?你想到万一停电了,那万一电池起火燃烧怎么办?离开可以,可不要离太远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想A6长寿安全好用,电源上电稳定后再接上A6

没那么玄乎,不插电池上电是为了内部基准电压源校正AD转换电路。

网友:
308解决问题好帮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你给电池充电你还离开不管它吗?你想到万一停电了,那万一电池起火燃烧怎么办?离开可以,可不要离太 ...

停电目前确实一般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也是当时遇到过,所以就做了这个软启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停电目前确实一般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也是当时遇到过,所以就做了这个软启动

有一次给电池充电时电池就冒烟起火了,幸亏我在跟前把电池扔了出去,后想起来这要是不在家家里就失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次给电池充电时电池就冒烟起火了,幸亏我在跟前把电池扔了出去,后想起来这要是不在家家里就失火了

对的,这事情虽然概率极小,但打击太大无法承受,所以必须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次给电池充电时电池就冒烟起火了,幸亏我在跟前把电池扔了出去,后想起来这要是不在家家里就失火了

一般都是在的,而且我充电都是小电流,但是停电概率很低,有时候停2秒钟就又来电了。。。这样我的a6又要瘫痪半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在的,而且我充电都是小电流,但是停电概率很低,有时候停2秒钟就又来电了。。。这样我的a6又要 ...

你需要的是一个UPS。不能充电事小,老是会有这种停电,电脑空调啥的受不了。

网友F:
在家充电的时候人不能离开,边上准备一个1公斤以上的干粉灭火器。

安全意识真的是玩航模第一重要的事情,电池着火很多原因是充电器故障,和电源关系不大,配图两张,加深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家充电的时候人不能离开,边上准备一个1公斤以上的干粉灭火器。

安全意识真的是玩航模第一重要的事情, ...

太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