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刷2020固件后5米失控,用X9D刷不回原来的固件,却用T16解决了

楼主(2020-03-20):
最近在睿思凯官网发现了2020版的XM+固件,还有配套的X9D内置高频头固件,就手贱刷了一波。结果,距离五米直接失控。。。接收机两根天线没破皮,遥控天线也换了几根,一样失控。。。

(我飞的是直机,但是XM+在穿越机板块比较多,就发到这边)

回家后检查是什么问题,手头上另一个D8制式的接收机信号正常,排除了遥控高频头的毛病。我就试着刷回2017的XM+固件,选择刷入文件,接收机从绿灯常亮变红灯闪烁,几秒钟后遥控器“滴”一声,接着显示device no responding(设备未响应),而高频头可以正常刷回旧固件。我也试过先开控再插接收机、先插接收机再开控,换过FCC、LBT的,换过不同RSSI通道的,甚至内置高频头也来来回族刷了几次,都一样没法刷进XM+。
把接收机再插回飞机上,发现绿灯忽明忽暗,以为是接收机挂了。

于是,我就问朋友
借了
接收机,周末出去飞。他也不知道这颗XM+是什么毛病,就死马当活马医,用他的T16试着刷一波,结果刷进去了。。。再装回飞机上,拉距一切正常,直接满血复活。
我的疑问就是,XM+刷到2020版固件后5米失控,绿灯忽明忽暗,用X9D没法刷回旧的固件,但是T16就直接刷回去了。我这边的朋友都没刷2020固件,不知道是不是个例,就来论坛上问问各位大神。。。。现在已经不敢用2020固件了orz

网友A:
恢复后拉距多少米呀?

网友B:
睿思凯的固件确实是,我的x9d本来可以和matek f411飞控板载的frsky 接收机对频,刷了新固件就无法对频了,但是旧数据还可以继续使用,后来换t16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后拉距多少米呀?

没拉到极限,不过目视飞直机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睿思凯的固件确实是,我的x9d本来可以和matek f411飞控板载的frsky 接收机对频,刷了新固件就无法对频了, ...

看来是T 16 好过X 9D 遥控器

网友C:
我用T16,买了一架M2,但是一直搞不明白直机用open TX的遥控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T16,买了一架M2,但是一直搞不明白直机用open TX的遥控该怎么设置

模型设置里那个H标志的东西 不是专门给直升机用的吗?直升机是斜盘混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T16,买了一架M2,但是一直搞不明白直机用open TX的遥控该怎么设置

第三通道控制油门,第六通道控制螺距,其他油门锁定什么的看习惯设个开关就行。控上的直机混控不用动,那是给有副翼的机用的

网友(2021-06-20):
我的T16和XM+接收机对上频了,但是BF里通道无任何反应是怎么回事呢?有人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