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涵道机!

楼主(2020-03-20):
本人高中生,小县城里没几个人玩航模(玩了5年,反正我在县城还没见过)经验不足,如果有大佬有好的意见的话,多多指教
看见某宝上有这架机

于是,仿制一下吧
然后,画个图纸?开干

只能在听完网课,完成学习后,才能抽点时间做,一架机子做了6天,还没涂装。
涂装,参考了一下F1方程式的那架a340的涂装,这样子

可能我本人偏爱红色
改挡的挡,改喷的喷

再贴个F1的logo,还行,凑合。
做涵道机好累,心里默念十遍首飞不炸!!
第一次发贴,我紧张的打字的手都在抖

网友A:
厉害厉害!手工不错,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手工不错,佩服

哈哈,谢谢

网友B:
这才是模型的真谛,动手动脑。
那种号称无人机的玩意儿,是没法比的!

网友C:
人才 自己设计啊!!!!!!!

网友D:
边条不做出来吗,会好飞些的

网友E:
做工很好 祝 成功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才 自己设计啊!!!!!!!

哈哈,谢谢,以前也画过几架,,但上了电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边条不做出来吗,会好飞些的

先试试吧,因为做的,我感觉有点重,看首飞,最后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模型的真谛,动手动脑。
那种号称无人机的玩意儿,是没法比的!

是的,但是呀,小小县城,没有个玩模型的,真的是什么模型都没有,飞飞机都是一个人,连拍视频的人都没有就自己欣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很好 祝 成功飞行

嗯嗯,谢谢

网友F:
人才,这个机型应该没有毒蛇好飞,为啥不做个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才,这个机型应该没有毒蛇好飞,为啥不做个那个

墙上挂了一架,那是上初一时做的,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啊,翼型都没做出来,以后买毒蛇空机吧

网友G:
你这个垂直尾翼的位置有问题,可能会秒炸,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做的虎鲨,尾喷口要超出机翼的长度,垂直尾翼相应往后移。你尾巴直接是齐的,起飞可能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垂直尾翼的位置有问题,可能会秒炸,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做的虎鲨,尾喷口要超出机翼的长度,垂直尾翼相 ...

直接延长一下尾喷管可以吗,垂尾那块我卡死了,应该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垂直尾翼的位置有问题,可能会秒炸,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做的虎鲨,尾喷口要超出机翼的长度,垂直尾翼相 ...

我试着改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直接延长一下尾喷管可以吗,垂尾那块我卡死了,应该动不了

不行,垂直尾翼必须往后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行,垂直尾翼必须往后移

是的,我改成这样子,后面白色部分是加的,试飞了之后(手抛起飞的,自己做的起落架轮子给我跑丢了),,一拉舵就有点旋

网友H:
我初中时候入魔,连纸飞机都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初中时候入魔,连纸飞机都弄不好

慢慢来,这玩意要耐住性子干

网友:
能飞起来的就是好机

网友:
还是上大一点的涵道机,先搞一个白板自组,会省很多时间提高成功率。

网友I(2020-04-26):
有款EPP的50涵道小毒蛇,我家10岁孩子都在飞,翼展80,起飞重量500克。可快可慢。

网友:
飞翼造型,是不是上个飞控会好飞些?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改成这样子,后面白色部分是加的,试飞了之后(手抛起飞的,自己做的起落架轮子给我跑丢了),, ...

这架黑鸟确实是不好控制,尤其是炸过修补后更加难飞,手抛出去后就是各种左旋,右旋姿态都有。我是在垂直翼上加上一个水平安定面,类似北极星水上水机那种布局,实际飞行效果非常平稳,之前各种飞行不稳定的毛病立刻消失了,楼主如果找不到办法了,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架黑鸟确实是不好控制,尤其是炸过修补后更加难飞,手抛出去后就是各种左旋,右旋姿态都有。我是在垂直 ...

黑北极鸟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有款EPP的50涵道小毒蛇,我家10岁孩子都在飞,翼展80,起飞重量500克。可快可慢。

有链接么?之前有人提到过,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链接么?之前有人提到过,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黑色的卖完了,听说以后有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架黑鸟确实是不好控制,尤其是炸过修补后更加难飞,手抛出去后就是各种左旋,右旋姿态都有。我是在垂直 ...

嗯嗯,谢谢你,以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链接么?之前有人提到过,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现在好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