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1s电池确实给力

楼主(2020-03-20):
K110用原装和goo牌电池做基础的悬停动作微调时,会掉高度,花牌的电池几乎不会,而且尾巴在强大的电源作用下,不再软,一根棍。

网友:
多少容量的

网友:
可惜没有jst插头的

网友A:
上星期刚买了两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星期刚买了两块

110是小白头,买回来自己改插头才可以

网友B:
悬停微调,因为原本平衡的升力分出一部分去平移,所以会掉高,所以正常操作都要补油门,和电池性能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微调,因为原本平衡的升力分出一部分去平移,所以会掉高,所以正常操作都要补油门,和电池性能有什么关 ...

高c值,马力强筋

网友:
一直用1s花牌,缺点就是线太短了

网友:
尾浆小了   换个大浆效果更好
来自微站

网友:
这个具体价格多少啊
来自微站

网友C:
花牌是高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牌是高压的。

有高压的,也有正常电压

网友:
打算试试格式1s 450电池

网友:
拆解了两块格式4s穿越机电池,退休了好几年的老电池,自己焊接得到八块450毫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