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不算太快的聚碳酸酯(PC)板多功能快艇

楼主(2020-03-20):
开个新贴,秀一下我的1#模型。立起来有点像航天飞机。
灵感来源于儿子的竞赛级模型——MINI ECO。见最后一张图。
其实就是想仿一个的,只是不会翻模。做船的目的是给孩子的船做救援船顺便当陪练。
一开始也觉得不难,就上手了。装饰城买了2毫米厚的pc板,找了把热风枪,没有图纸,直接对称着折弯,AB胶粘接。某宝选了一套有刷电机,550电机,双向电调,还给配了一个380的水冷泵,就是这个水冷泵,可坑了我了,后面具体说。
一开始不知道救援船的注意事项,因为只考虑到了需要救援的船的一类情况,就是船失去动力,比如没电了,船桨掉了或者船舵折断。
后来不断吃亏,不断涨经验。
首先我觉得孩子说的老师在船的前面加一个架子,把船推回来太慢。我的设计构想是:后面拉一个拖网,快速开过去把事故船给兜回来。
在首次试航时,由于拖网太重,船根本拉着费劲,最主要的,拖拽钩在船最后,船不能转弯!这一刻,让我明白了网上卖的拉网船为什么是双电机了。
未完待续

网友A:
如果是目标船被水草缠住的情况,你用拖网会一尸两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目标船被水草缠住的情况,你用拖网会一尸两命。

对,对付水草或者渔网的缠绕,只能用绳子拉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付水草或者渔网的缠绕,只能用绳子拉回来。

我的思路是救援船拖一根风筝线去周围绕一圈,用手拉线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

楼主:
接上,
其实小河不宽,就是没有带应手的工具。关键是,那个冷水泵,一直在喷水,船捞不回来,眼看着滋出来的小水柱一点一点变低,我的心都要碎了。等把船捞上,11伏的电池变3伏了,再也充不进电去了。
后来一次在一条大河里,被一根渔网的绳子缠住,又费了一块电池,也是这个冷水泵。还不如烧电机了!
后来,我安装了一个遥控开关,等再被困住,最起码不费电池了。一个舵机一个工业开关做的,用着还可以。不过现在的气温,还用不上冷却。

楼主:
还给冷水泵加了一个手动开关,不用时干脆关掉。不过下水前得记得打开,否则遥控开关就不起作用了。
同时,觉得救援船应该随时待命,如果遇到情况再插电池,封船就太慢了,就装了个电源的总开关。
两个都是防水开关,防水等级是IP66的。

网友B:
玩船就得有备无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给冷水泵加了一个手动开关,不用时干脆关掉。不过下水前得记得打开,否则遥控开关就不起作用了。
同时, ...

一般就怕失去动力才需要救援船,断桨断轴或者机舱进水,你给水泵直接分配一个遥控通道不就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怕失去动力才需要救援船,断桨断轴或者机舱进水,你给水泵直接分配一个遥控通道不就好了么。

对,给冷水泵串联了两个开关,一个按钮开关,一个遥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船就得有备无患。

我发现什么船都不好用,想象着有个带FPV的直升飞机或者干脆直接买个充气船更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什么船都不好用,想象着有个带FPV的直升飞机或者干脆直接买个充气船更好用?

我的救援船

楼主:
厉害!
是飞过去还是游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
是飞过去还是游过去?

航行过去,带着绳子。下方两个软连接负载,飞起来会共振自激失控的。

网友:
看这船型和全浸浆速度快不了

楼主:
凑合玩吧,乐呵乐呵得了。自制的第一条船。

楼主:
换二叶浆会快些吗?550有刷电机。关于浆的选配,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