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的新机,大师系列小喷火

楼主(2020-03-20):
一下午爆肝一台机,长的挺好看的,就是不知道好不好飞,明天首飞去

网友A:
祝你首飞成功。

网友B:
祝首飞成功

网友C:
腿距还原比较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首飞成功。

谢谢(*°°)=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腿距还原比较到位

哈哈哈哈哈,幸亏不是109,要不然腿更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首飞成功

借你吉言

网友D:
记得电机安装跟机身要有点角度的 来抵消浆的反作用力 其余靠上天后副翼修正 祝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电机安装跟机身要有点角度的 来抵消浆的反作用力 其余靠上天后副翼修正 祝首飞成功

原机的电机座是有右拉的

楼主:
今天没飞成,原因是电动车后轮爆胎了,再选个日子吧

楼主:
更新下,把翼身融合做完了

网友E(2021-08-17):
多大翼展,好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大翼展,好飞不?

700翼展,调平了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