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穿越机的接收怎么分?

楼主(2020-03-20):
固定翼转穿越,看着接收机好复杂,套机都是睿斯凯,富斯的,用FUTABA的控,这两种接收能用吗?以前还有协议可以看,现在貌似协议都找不到.

网友A:
你是什么遥控器,就配什么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遥控器,就配什么接收机。

像睿思凯mx+,富斯a8s这种,协议也不知道是什么,想入部化骨龙套机,店家就提供这两种接收,14sg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睿思凯mx+,富斯a8s这种,协议也不知道是什么,想入部化骨龙套机,店家就提供这两种接收,14sg能用吗

你遥控器的就两种协议,有ppm 输出可以升级黑羊高频头,终极穿越,玩玩的用扶她吧的sbus 接收机就可以了。由于接收机太贵,店家都不带,国产或者穿越机更专业的接收机。自己选择。买店家穿越机可以让店家告诉你你怎么设置

网友:
我觉得国产大疆就不错,天空端还自带接收

网友B:
扶他爸就只能用他自己的接收机,你说的一个都用不了,而且扶他爸如果不上黑羊不适合玩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扶他爸就只能用他自己的接收机,你说的一个都用不了,而且扶他爸如果不上黑羊不适合玩穿越

黑羊高频头吗?大佬能不能和小弟说说,为什么玩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黑羊高频头吗?大佬能不能和小弟说说,为什么玩不了?

因为futaba功率太低了,飞穿越容易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futaba功率太低了,飞穿越容易失控

几百米内转转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百米内转转问题应该不大吧?

看环境了,

网友D:
主流的穿越机遥控器和接收机对以前的老模友不是很友好,逼着换控换高频头,而且还要摸着石头过河。穿越大神也很少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太影响经济利益。感觉现在玩穿越有点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羊高频头吗?大佬能不能和小弟说说,为什么玩不了?

第一,有朋友说了,功率太低,飞不了多远就失控,第二,接收机都太大个了,很多机架放不下,穿越几乎都用指甲盖大小的接收机才能很好的放进机架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流的穿越机遥控器和接收机对以前的老模友不是很友好,逼着换控换高频头,而且还要摸着石头过河。穿越大神 ...

很多大神都有教程啊,很详细,跟着走就能弄,就是老设备有点坑,主要是发射功率和接收机个头的问题,因为穿越的设备都在追求小小小,所以不太兼容以前的设备

网友:
futaba可以用副厂接收机,ac900,ac2000都支持futaba的sfhss协议

网友:
我的地平线dx7不知道怎么才能改高频头

网友:
可以看我帖子,取PPM信号加黑羊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