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电动车拆下来的锂电池,做个外场电包怎么样

楼主(2020-03-21):
一组电池有有一个坏了,剩下的全是好的

网友:
没有问题的,自己把坏的焊下来就可以了,2我电动车上三块电池,两块都是48v10ah的,外场飞行的时候直接拎一块就行了。

网友:
哦,再买一个48v转18v的降压模块,把接头接好,就可以直接给充电器供电了。

网友:
软包的注意安全,用铁皮箱保管。

网友:
电动车电池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废旧再利用!抜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