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涵道 不死精灵 白板机装机分享

楼主:
查看数: 4985 | 评论数: 41 | 收藏 6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20-3-21 10:17

正文摘要:

不死精灵,好像还有个叫法是大棒机,类似的机型还有福特拉(FUTURA)等,样子、气动布局都差不多。 之前没飞过这个机型,家里也闲置了一些90涵道机设备,评估后决定买一架HSD的“不死精灵"回来安装 买之前查看了论 ...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经验,这机重心似乎不是很敏感。
我是把重心定在后起落架往前大概2厘米的位置,应该是比说明标的往后一些。
实际飞行时,可以倒飞感受一下推杆量,大致判断重心是否合适。

引用 网友A:
兄弟,还有一个不死精灵的问题请教。重心目前找不准,说明书按照机翼前缘最尖处开始,但实际前缘是平的接口,请问具体怎么确定呢?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已到成都,飞行装备也陆续配齐,很快就可以飞了。
这架不死精灵也带来了(但要修理)。目前入手了 ...

谢谢大神,有空可以出来约飞。这学期上网课,我这几个月暂时不会来成都。有空暑假约飞,也欢迎你来绵阳飞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河马大神,来成都了吗?1我本来看你这贴想入一个不死精灵的,最近黄赛生产紧张没做了,机缘巧合入了猎鹰王 ...

你好,我已到成都,飞行装备也陆续配齐,很快就可以飞了。
这架不死精灵也带来了(但要修理)。目前入手了1架擎天的T45准备加入成都模友大家庭中。

F16白板我没有,广州这边有模友飞,说挺好飞的。我观点是看装机,只要不弄的太重,应该没啥问题的。
引用 网友B:
河马大神,来成都了吗?1我本来看你这贴想入一个不死精灵的,最近黄赛生产紧张没做了,机缘巧合入了猎鹰王的90F16。看你们那边有人飞过,特来请教。我飞过飞翼的70奶牛,飞过最大的涵道是80L39。想问下这个90F16飞起来怎么样。
引用 网友C:
漂亮 这个飞机如果有70mm涵道版本的就好了,看起来其实就是阿凡提?
引用 网友D:
小朋友也在飞行现场。
引用 楼主:
以我理解,襟翼对飞机姿态的影响,和油门没什么关系,而与平尾的配平有关。
如前面所讲,不同机型,开襟翼后抬头还是低头,该补偿多少升降舵,都不太一样,有说明书或模友分享最好。

襟翼的使用,我一般设2档,1档舵量小,起飞用,2档舵量大,降落用。
降落过程,我一般在第三边就放下1档襟翼和起落架,此时飞机速度已经慢下来了,
然后飞机最后对准跑道即将降落的阶段,速度进一步减慢,开2档襟翼。
此时飞机会进一步减速,需要一定的油门保持速度,这个阶段,有时会慢到失速的临界点(机翼会开始左右晃),更要及时补油避免失速坠地。
然后待飞机慢慢着地后才关闭油门。这个阶段,适当用升降舵来让飞机保持姿态,最后着地时拉一点仰角。如果飞机有陀螺仪,会更好些。

上面讲的是熟悉了襟翼的情况,调好了襟翼配平情况的。
如果未调好襟翼,可以在高一点的位置调整开襟翼后的升降配平,做一些慢速通场来感受襟翼的效果,
但如果有风,就要注意油门的调整,毕竟襟翼的风阻挺大,顶着风降落时需要较大的补油,这种情况一般就不用2档襟翼,只用1档降落了。
总的来说,襟翼就是用来慢飞慢降落的。
供参考。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还想请教个问题,就是襟翼的使用问题。之前在飞上单翼的时候开襟翼飞机抬头,朋友说我是速度快油门大导致的,一般他说不需要升降补偿了,我也不清楚再也没用过。那么我的问题是襟翼在降落的过程中使用是是什么时机时候打开?怎么配合襟翼和油门使飞机慢速平稳并且不失速?

期待回复,由于襟翼使用不了解,现在所有的飞机都不使用襟翼,感觉这是不对的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了襟翼后的姿态变化,要弄明白有些复杂。我理解是和机翼形状有较大关系。
1、平直翼,如多数二战机,L39 ...

谢大大,我的就是二战机,P51D,抬头
引用 楼主:
开了襟翼后的姿态变化,要弄明白有些复杂。我理解是和机翼形状有较大关系。
1、平直翼,如多数二战机,L39、F18等。以我熟悉的F18为例,该机型的重心比较靠近主翼的前沿,襟翼舵面则比较远离重心,开襟翼后,相当于把”副翼”都往下翻,会对飞机产生什么影响?就相当于飞翼的推杆动作了,这时候,需要平尾做拉杆补偿这个低头力矩。但二战机,好像是会抬头,因为我飞的少,不太了解;
2、带后掠角的形状,因为后掠角的关系,重心离襟翼舵面近一些,这类型飞机的影响就小很多,升降的补偿就少很多,如多数的运动机、客机。
可能还有其他影响,如主翼迎角、尾翼迎角、襟翼的类型及机型本身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吧。
引用 网友E:
不理解,为什么开了襟翼会低头?
引用 楼主:
指教说不上!大将军的飞机弄的很漂亮啊!
我个人的体验,这架不死精灵总体比较轻,和飞翼80涵道的阿凡提在重量、翼载荷等都挺相似的。
实际飞行,确实是可快可慢,挺稳。和阿凡提的区别,我觉得主要是升降舵的反应吧,这架不死精灵的升降舵比较小一些,需要打的舵量偏大。
如果之前已能熟练飞70涵道,直接飞这架不死精灵,我认为问题不大的。
如果要注意的话,首飞时先确认地面滑行方向跑直,起飞的时候滑跑速度稍高点再拉起,飞上天后微调好,就能体验到我前面所讲的情况
降落方面,如果场地允许,建议先不用襟翼,飘降的方式(带点油更好)。如果大风天,不建议首飞。
待熟悉后再用襟翼。
祝爽飞!
引用 网友A:
你好,河马兄弟!我也是刚组装了一架不死精灵,用的fms的90涵道,捕食者130安电调,准备用6s4200毫安电,起落架是毒蛇全金属的。但是目前有一些困惑,请指教!
我之前都是飞的桨机和70涵道,最多就是4s,不死精灵这个弄完以后有点不敢飞,感觉有心理压力,群里魔友飞阿凡提都说好飞,心里想着要不要买个阿凡提进阶大尺寸涵道?请问有这个必要吗?看你说了不死精灵和阿凡提之间的区别,详细的说明一下异同吗?谢谢啦!

引用 网友F:
襟翼做的不错,但是这种开缝襟翼和真机外形相差太远,并不能起到很好的增升作用,所以襟翼铰链在上面和在下面,对于没有特殊优化过的襟翼没有差别,反正气流都是分离的dlg襟翼铰链就在上面,为了向下的舵量更大。支持折腾
引用 网友G:
6666666666顶起
引用 楼主:

加装航灯、滑行灯

因所在飞场的环境、及目前多数是阴天,不利于飞行,尤其降落时的目视判断,我给这白板机加装了机身航灯(上红下白)以及滑行灯
滑行灯没安装在前起落架上,因为位置不合适。装在左侧进气口靠外侧的位置。
今天飞行,闪烁的航灯飞远了还是不显眼(黄昏时可能会明显些),而滑行灯效果则不错,降落时很亮!
不过视频无法看出航灯和滑行灯效果(视频差不多最后的位置可看到一点)

引用 网友H:
襟翼改的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2020-04-01):
速度是真快,转弯很大并且飞很远是因为操控不灵敏吗?楼主用多大电池飞的?原来烧电调已经确认是散热问题吗?个人感觉金属涵道声音不如塑料涵道,目前同样白板已入手准备装机了。

楼主:
回复21楼模友:
20楼我贴的飞行视频,其实还是在飞行调试状态中,大部分时间油门40-60%,没有用大油门;
升降舵我觉得确实小,已经加大舵量,减少EXP曲线。但飞行视频中的转弯半径,其实可以很小的,是我习惯飞大半径的弯;
电调散热,基本确认解决。就是不能用粘合方式安装,要将整个电调露在进气道里(将两边泡沫挖一些)
关于涵道声响,确实塑料叶的声音会浑厚些,金属叶的会尖锐些;
而CNC加工/动平衡的金属扇叶+内转子电机,我认为是平衡最理想的涵道,拿手上运转几乎感觉不到震动。
塑料叶/外转子电机涵道,重量轻些,但动平衡比较难做的很好。

网友:
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向你学习。

网友H:
襟翼改的很不错,值得学习

楼主:
加装航灯、滑行灯

因所在飞场的环境、及目前多数是阴天,不利于飞行,尤其降落时的目视判断,我给这白板机加装了机身航灯(上红下白)以及滑行灯
滑行灯没安装在前起落架上,因为位置不合适。装在左侧进气口靠外侧的位置。
今天飞行,闪烁的航灯飞远了还是不显眼(黄昏时可能会明显些),而滑行灯效果则不错,降落时很亮!
不过视频无法看出航灯和滑行灯效果(视频差不多最后的位置可看到一点)

楼主:
专业人士拍的照片

拍摄视频时,现场有几位模友(也是摄影爱好者)也在拍视频,从远处角度拍摄的飞机降落画面,滑行灯效果比较明显

另外也贴上F18的起飞靓照

降落

网友F:
襟翼做的不错,但是这种开缝襟翼和真机外形相差太远,并不能起到很好的增升作用,所以襟翼铰链在上面和在下面,对于没有特殊优化过的襟翼没有差别,反正气流都是分离的dlg襟翼铰链就在上面,为了向下的舵量更大。支持折腾

网友A:
你好,河马兄弟!我也是刚组装了一架不死精灵,用的fms的90涵道,捕食者130安电调,准备用6s4200毫安电,起落架是毒蛇全金属的。但是目前有一些困惑,请指教!
我之前都是飞的桨机和70涵道,最多就是4s,不死精灵这个弄完以后有点不敢飞,感觉有心理压力,群里魔友飞阿凡提都说好飞,心里想着要不要买个阿凡提进阶大尺寸涵道?请问有这个必要吗?看你说了不死精灵和阿凡提之间的区别,详细的说明一下异同吗?谢谢啦!

楼主:
指教说不上!大将军的飞机弄的很漂亮啊!
我个人的体验,这架不死精灵总体比较轻,和飞翼80涵道的阿凡提在重量、翼载荷等都挺相似的。
实际飞行,确实是可快可慢,挺稳。和阿凡提的区别,我觉得主要是升降舵的反应吧,这架不死精灵的升降舵比较小一些,需要打的舵量偏大。
如果之前已能熟练飞70涵道,直接飞这架不死精灵,我认为问题不大的。
如果要注意的话,首飞时先确认地面滑行方向跑直,起飞的时候滑跑速度稍高点再拉起,飞上天后微调好,就能体验到我前面所讲的情况
降落方面,如果场地允许,建议先不用襟翼,飘降的方式(带点油更好)。如果大风天,不建议首飞。
待熟悉后再用襟翼。
祝爽飞!

网友E:
不理解,为什么开了襟翼会低头?

楼主:
开了襟翼后的姿态变化,要弄明白有些复杂。我理解是和机翼形状有较大关系。
1、平直翼,如多数二战机,L39、F18等。以我熟悉的F18为例,该机型的重心比较靠近主翼的前沿,襟翼舵面则比较远离重心,开襟翼后,相当于把”副翼”都往下翻,会对飞机产生什么影响?就相当于飞翼的推杆动作了,这时候,需要平尾做拉杆补偿这个低头力矩。但二战机,好像是会抬头,因为我飞的少,不太了解;
2、带后掠角的形状,因为后掠角的关系,重心离襟翼舵面近一些,这类型飞机的影响就小很多,升降的补偿就少很多,如多数的运动机、客机。
可能还有其他影响,如主翼迎角、尾翼迎角、襟翼的类型及机型本身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了襟翼后的姿态变化,要弄明白有些复杂。我理解是和机翼形状有较大关系。
1、平直翼,如多数二战机,L39 ...

谢大大,我的就是二战机,P51D,抬头

网友A:
感谢回复,还想请教个问题,就是襟翼的使用问题。之前在飞上单翼的时候开襟翼飞机抬头,朋友说我是速度快油门大导致的,一般他说不需要升降补偿了,我也不清楚再也没用过。那么我的问题是襟翼在降落的过程中使用是是什么时机时候打开?怎么配合襟翼和油门使飞机慢速平稳并且不失速?

期待回复,由于襟翼使用不了解,现在所有的飞机都不使用襟翼,感觉这是不对的

楼主:
以我理解,襟翼对飞机姿态的影响,和油门没什么关系,而与平尾的配平有关。
如前面所讲,不同机型,开襟翼后抬头还是低头,该补偿多少升降舵,都不太一样,有说明书或模友分享最好。

襟翼的使用,我一般设2档,1档舵量小,起飞用,2档舵量大,降落用。
降落过程,我一般在第三边就放下1档襟翼和起落架,此时飞机速度已经慢下来了,
然后飞机最后对准跑道即将降落的阶段,速度进一步减慢,开2档襟翼。
此时飞机会进一步减速,需要一定的油门保持速度,这个阶段,有时会慢到失速的临界点(机翼会开始左右晃),更要及时补油避免失速坠地。
然后待飞机慢慢着地后才关闭油门。这个阶段,适当用升降舵来让飞机保持姿态,最后着地时拉一点仰角。如果飞机有陀螺仪,会更好些。

上面讲的是熟悉了襟翼的情况,调好了襟翼配平情况的。
如果未调好襟翼,可以在高一点的位置调整开襟翼后的升降配平,做一些慢速通场来感受襟翼的效果,
但如果有风,就要注意油门的调整,毕竟襟翼的风阻挺大,顶着风降落时需要较大的补油,这种情况一般就不用2档襟翼,只用1档降落了。
总的来说,襟翼就是用来慢飞慢降落的。
供参考。

网友D:
小朋友也在飞行现场。

网友C:
漂亮 这个飞机如果有70mm涵道版本的就好了,看起来其实就是阿凡提?

网友B(2020-06-02):
河马大神,来成都了吗?1我本来看你这贴想入一个不死精灵的,最近黄赛生产紧张没做了,机缘巧合入了猎鹰王的90F16。看你们那边有人飞过,特来请教。我飞过飞翼的70奶牛,飞过最大的涵道是80L39。想问下这个90F16飞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河马大神,来成都了吗?1我本来看你这贴想入一个不死精灵的,最近黄赛生产紧张没做了,机缘巧合入了猎鹰王 ...

你好,我已到成都,飞行装备也陆续配齐,很快就可以飞了。
这架不死精灵也带来了(但要修理)。目前入手了1架擎天的T45准备加入成都模友大家庭中。

F16白板我没有,广州这边有模友飞,说挺好飞的。我观点是看装机,只要不弄的太重,应该没啥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已到成都,飞行装备也陆续配齐,很快就可以飞了。
这架不死精灵也带来了(但要修理)。目前入手了 ...

谢谢大神,有空可以出来约飞。这学期上网课,我这几个月暂时不会来成都。有空暑假约飞,也欢迎你来绵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