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中特威甲壳虫电调问题

楼主(2020-03-21):
前几天买个40a的甲壳虫,今天早上接好试了一下,推油门起步的时候会卡一下,严重的时候有明显的抽搐,需要把油门拉下来重新推油,电机转起来,在惯性旋转下不会卡,我问了一下商家说是这个电调的通病,正常现象!!

    我想问下各位用过甲壳虫电调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A:
我有只150A HV的,启动时有类似情况,但可正常运转。

网友B:
是不是插头虚焊了,我曾经插头虚焊,和你这个症状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只150A HV的,启动时有类似情况,但可正常运转。

这样也可以用,但总是感觉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插头虚焊了,我曾经插头虚焊,和你这个症状差不多

我的电池接头有点接触不好,我再试试

网友C:
这商家真是胡说八道,什么通病,屋七八个ztw40a也没出现这种情况,只有缺相时才会出现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商家真是胡说八道,什么通病,屋七八个ztw40a也没出现这种情况,只有缺相时才会出现卡顿。

网友:
不是通病,两种可能性:1电机端有虚焊,接触不好。2进角不对

网友:
以前没发现过,昨天炸机后,发现有这种现象,仔细观察了,发现电调两个大电容炸歪了,估计电容器有问题,还没拆,只是估计

楼主:
我退了,换了f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