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晶电机小科普

楼主(2020-03-21):
什么是非晶电机?相信大部分模友都有这个疑问,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非晶电机。(图在下方)
要介绍非晶电机首先要介绍非晶材料
我们先从非晶材料说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接触的材料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晶态材料,另一种是非晶态材料。所谓晶态材料,是指材料内部的原子排列遵循一定的规律。反之,内部原子排列处于无规则状态,则为非晶态材料,一般的金属,其内部原子排列有序,都属于晶态材料。科学家发现,金属在熔化后,内部原子处于活跃状态。一但金属开始冷却,原子就会随着温度的下降,而慢慢地按照一定的晶态规律有序地排列起来,形成晶体。如果冷却过程很快,原子还来不及重新排列就被凝固住了,由此就产生了非晶态合金,制备非晶态合金采用的正是一种快速凝固的工艺。将处于熔融状态的高温钢水喷射到高速旋转的冷却辊上。钢水以每秒百万度的速度迅速冷却,仅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就将1300℃的钢水降到200℃以下,形成非晶材料。在经过各种工艺做成人们想要的形状。然后我们再介绍轴向电机,轴向电机(又称盘式电机)顾名思义,就是轴向磁通的电机,转子在铁芯上面旋转。径向电机就是径向磁通的电机,目前所有的航模电机厂家都是径向电机,转子将铁芯包住,在铁芯外旋转。敲黑板:只有轴向电机才是盘式电机。非晶材料与硅钢片有什么不同:1、就是成分不同,非晶带材的成分主要是Fe、Ni、Si、B、P等组成的合金。
                                                   2、是几何形状:非晶带材的厚度只有0.02~0.03mm,硅钢片目前做的最好的也还有0.2mm,非晶材料的厚度只有硅钢片的1/10左右。
                                                   3、铁损低:无刷电机的损耗主要的有,铁损、铜损、机械损耗三个部分,其中铁损占比最大,频率越高铁损越大,硅钢片电机的铁损随着频率的升高会成几何倍数的增长,而非晶电机的可用频率比硅钢片宽在高频的使用时铁损是很小的在可接受范围内。
北极鸥非晶电机与市面上无刷电机有什么不同:
                                                     1.铁芯材料不同:由于使用了非晶材料做铁芯所以非晶电机能够在更高频的状态下使用,由于他的铁损低所以会更省电。                                                                          2.结构不同:非晶电机是轴向磁通电机,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转矩密度高。

轴向磁通

轴向磁通

非晶材料与硅钢片厚度对比

非晶材料与硅钢片厚度对比

只有轴向电机才是盘式电机

只有轴向电机才是盘式电机

网友A:
制备非晶态合金采用的正是一种快速凝固的工艺。将处于熔融状态的高温钢水喷射到高速旋转的冷却辊上。
钢水以每秒百万度的速度迅速冷却,仅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就将1300℃的钢水降到200℃以下,形成非晶材料。

这么牛逼,是真的还是有夸大的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备非晶态合金采用的正是一种快速凝固的工艺。将处于熔融状态的高温钢水喷射到高速旋转的冷却辊上。
钢水 ...

不夸大的,去网上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