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锂电下最高转速的无刷电机

楼主(2020-03-21):
求知目前4s下最高转的无刷电机是哪款?42外径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

好的,谢谢
<

网友B:
和几S没关系吧,看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几S没关系吧,看KV值

有关系的,两者一起觉得了最高转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几S没关系吧,看KV值

决定
<

网友:
你到底想问什么啊?
你电压都固定了,难道不是看KV值么????
按你的意思,你应该问“42开头的电机配4S电池最高转速能达到多少”
而不是“我应该选哪款42开头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关系的,两者一起觉得了最高转速

你到底想问什么啊?
你电压都固定了,难道不是看KV值么????
按你的意思,你应该问“42开头的电机配4S电池最高转速能达到多少”
而不是“我应该选哪款42开头的电机”

网友:
他问的是kv gagagag

网友C(2020-05-02):
要高转速可以“超频”注意散热,我36系都上过6S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高转速可以“超频”注意散热,我36系都上过6S

好的
<

网友:
卡斯特城堡1515 2650KV,好盈4268 2600KV
<

网友:
另外卡斯特1515支持6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