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P51 固定翼新选择

楼主(2020-03-21):
ABS打印机身中部这里炸鸡最容易顺着纹路裂开,用CA40H胶水重新粘好就行,很方便,不会有小块碎渣
本次飞行摄像师
2018年购买咸鱼75包邮
起飞重量 1000克
翼展992
2216 1250KV电机 9060桨 3S1800电池
好飞 ,航线精准

很多人可能担心3D打印的太脆了,其实并不会,我没玩过轻木机但肯定比轻木更耐炸,比轻木更有优势
炸鸡后很好修,3D打印飞机现在机型很多可以抛弃泡沫机像真机了

网友A:
tpu?pla?用什么胶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u?pla?用什么胶结合?

不知道什么材料,当时觉得价格太美丽,不好飞就准备当静模,用3M CA40H胶水,应该就是502胶水

网友B:
我也在3d打印飞机,感觉PLA还是比较重,容易碎,PP轻一些但是又不好打印,lw-PLA又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3d打印飞机,感觉PLA还是比较重,容易碎,PP轻一些但是又不好打印,lw-PLA又太贵

刚问了卖家,使用的白色ABC,开水烫都没事,他以前试过用PLA,太阳底下还没飞就软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u?pla?用什么胶结合?

ABS,成本应该不贵

网友C:
ABS对打印机有要求,喷嘴温度要230度以上,热床温度要10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问了卖家,使用的白色ABC,开水烫都没事,他以前试过用PLA,太阳底下还没飞就软了,希望能帮到你

非常感谢,ABS比PP好打一些,比PLA结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S对打印机有要求,喷嘴温度要230度以上,热床温度要100度!!!!!!!!!!!!!!!!!!!!!

你也打印一架一起玩啊,反正你材料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打印一架一起玩啊,反正你材料都有

热床要求100度,很难达到!要预热半小时。温度太高也怕搞坏机子,得不偿失!!!
还有一个原因是太耗电!!!

网友D:
100度热床必须给MOS功率管加散热,我就烧掉一个MOS管,后来加散热片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度热床必须给MOS功率管加散热,我就烧掉一个MOS管,后来加散热片就稳定了

普通打印机打印abs比较困难吧,反正买一架也不贵

网友E:
看着很有感觉,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很有感觉,不错不错!

飞机质感,机翼精度,强度不是泡沫能比的,一直想试试轻木飞机,这种3d打印很不错,关键价格不贵,搞个玩玩换换口味啊

网友F:
我的已经飞过了,滞空时间3s~

网友G:
这种翼展1米的飞机搞到1000克太重了,泡沫的最多也只有600-700克,飞机的重量是越轻越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翼展1米的飞机搞到1000克太重了,泡沫的最多也只有600-700克,飞机的重量是越轻越好飞。

我现在用的sony c6 4s 3000毫安,重量接近1100克了,照样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已经飞过了,滞空时间3s~

是不是推力线的原因,重心就在机翼位置,手抛时抓住重心位置机头迎角60度左右,不然抛飞会掉高日地球,注意这几点ok,还有这款飞机维修粘接非常简单

网友F(2020-04-20):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推力线的原因,重心就在机翼位置,手抛时抓住重心位置机头迎角60度左右,不然抛飞会掉高日地球,注 ...

可能是吧,主要是一炸就碎,我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吧,主要是一炸就碎,我懒得折腾了。。。

我炸了几次了,都是10米高掉下来,502粘修复很快

网友:
价格真美丽

网友:
我特意买过楼主那部bf109,太脆了,完全和轻木没的比,有他们是一块块粘起来的,缝口间就不提了,总之飞这种机,看人

网友(2020-06-16):
PLA怎么可能在太阳下就化了呢,ABS 确实比PLA结实一点,但也要考虑重量。

网友:
咸鱼找我(小杀叔叔)128包邮,petg材料打印!轻巧好飞。正版图纸打印

网友H(2021-07-02):
这个空机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空机多重啊??

起飞重量1000左右,空机应该在600左右,我对比我另外一架1.2米带翼型ft p51,别看它翼展比ft小,重量也比ft的重,可不管滑翔性能,稳定性都比ft的强,而且还更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重量1000左右,空机应该在600左右,我对比我另外一架1.2米带翼型ft p51,别看它翼展比ft小,重量也比 ...

可以的

网友I(2022-05-03):
p51我打了一架发泡混合可以650g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p51我打了一架发泡混合可以650g起飞

那就把最后的短板补上了,不过我的虽然重,飞起来也并不笨重,还非常省电,甚至比同翼展重量才800克左右的epo    p51野马续航更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把最后的短板补上了,不过我的虽然重,飞起来也并不笨重,还非常省电,甚至比同翼展重量才800克左右 ...

因为翼型